三菱触摸屏USB编程线驱动

楼主(2012-12-12):
请问下三菱GT11的触摸屏USB编程线是否要安装驱动程序,如果要在哪里有得下?

网友A:
安装三菱的GX WORK2编程软件之后自带就有的···

网友B:
安装软件的时候自己就有了;你插上USB他就可以识别的啊!!

如果不行;那就需要单独去安装驱动了啊!!!

网友C:
安装软件的时候自己就有了;你插上USB他就可以识别的啊

网友D:
不需要另外安装的,插到屏上会自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ORK2编程软件之后自带就有的···

楼主:
对:zwm00306关于安装软件的时候自己就有了;你插上USB他就可以识别的啊 内容的回复:

好的

楼主:
对:王者之师--听涛风1关于不需要另外安装的,插到屏上会自动安装的 内容的回复:

好的,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