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ip地址

楼主(2012-12-13):
组态王里面以太网地址格式是192.168.1.11 :502 n,502以及后面的n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又两个带485通信的信号采集器,我把这两个485手拉手连起来,再接到一个485转以太网模块上面,那么我两个信号采集器ip地址一样,后面的设备地址就是n=1和n=2呢?

网友A:
组态王的帮助写的很详细;

(3)TCP连接方式:

地址格式,IP【:Port】 Address

      IP                  设备IP地址或域名

   Port                    设备IP地址端口,默认为502

   Address 1-255       设备地址

所以你后面用485转换器成以太网的;和你转换器有关;要有地址区别的才行;如果他没有地址区别;组态本身也是不知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