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E输入192.168.1.1后要提示需要输入的帐号和密码是什么?

楼主(2012-12-13):
一般常用的如下:

艾玛 701g 192.168.101.1 192.168.0.1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用户名:SZIM 密码:SZIM
艾玛701H 192.168.1.1 10.0.0.2 用户名:admin 密码:epicrouter
实达2110EH ROUTER 192.168.10.1 用户名:user 密码:password 用户名:root 密码:grouter
神州数码/华硕: 用户名:adsl 密码:adsl1234 全向: 用户名:root 密码:root
普天: 用户名:admin 密码:dare
e-tek 用户名:admin 密码:12345
zyxel 用户名:anonymous 密码:1234
北电 用户名:anonymous 密码:12345
大恒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大唐 用户名:admin 密码:1234
斯威特 用户名:root 密码:root 用户名:user 密码:user
中兴 用户名:adsl 密码:adsl831
1、全向QL1680 IP地址10.0.0.2,用户名:admin,密码:qxcomm1680, 管理员密码:qxcommsupport。 全向QL1880 IP地址192.168.1.1,用户名:root,密码:root 全向QL1688 IP地址10.0.0.2,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qxcomm1688
2、TP-LINK TD-8800在IE输入192.168.1.1,户名admin,密码admin
3、合勤zyxel 642 在运行输入telnet 192.168.1.1 密码1234
4、Ecom ED-802EG 在IE输入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都为root
5、神州数码6010RA,在IE输入192.168.1.1 用户名为ADSL,密码为ADSL1234
6、华为SmartAX MT800的初始IP是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都为ADMIN,恢复默认配置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连续按MODEM背后的RESET键三次,另一种是在配置菜单的SAVE&REBOOT里选择恢复默认配置。
7、伊泰克:IP:192.168.1.1 用户名:supervisor 密码:12345
8、华硕IP:192.168.1.1 用户名:adsl 密码:adsl1234
9、阿尔卡特 192.168.1.1 一般没有密码
10、同维DSL699E 192.168.1.1 用户名:ROOT 密码:ROOT
11、大亚DB102 192.168.1.1 用户名:admin 密码:dare 高级设置://192.168.1.1/doc/index1.htm
12、WST的RT1080 192.168.0.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13、WST的ART18CX 10.0.0.2 username:admin password:conexant username:user password:password
14、实达V3.2 root root V5.4 root grouter
15、泛德 admin conexant 16、东信Ea700 192.168.1.1用户名:空 密码:password
17、broadmax的hsa300a 192.168.0.1 username:broadmax password:broadmax
18、长虹ch-500E 192.168.1.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19、重庆普天CP ADSL03 192.168.1.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20、台湾突破EA110 RS232:38400 192.168.7.1 usernameSL pswSL
21、etek-td的ADSL_T07L006.0 192.168.1.1 User Name: supervisor Password: 12345 忘记密码的解决办法: 使用超级终端的Xmodem方式重写Vxworks.dlf,密码恢复成:12345 22、GVC的DSL-802E/R3A 10.0.0.2 username:admin password:epicrouter username:user password:password
23、科迈易通km300A-1 192.168.1.1 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科迈易通km300A-G 192.168.1.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科迈易通km300A-A 192.168.1.1 username:root or admin password:123456
24、sunrise的SR-DSL-AE 192.168.1.1 username:admin password:0000 sunrise的DSL-802E_R3A 10.0.0.2 username:admin password:epicrouter username:user password:password 25、UTStar的ut-300R 192.168.1.1 username:root or admin password:utstar 这些都是一些ADSL设奋的出厂时的默认初始IP,用户名和密码,是要调试这些设奋时必须要知道的东西。 一般调试这些设奋有三种方法,一种是最常见的WEB方法,就是在浏览器中填入设奋的IP,如QX1680,就是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0.0.0.2,出现提示栏后,输入用户名admin,密码qxcommsupport,就可以管理员设置界面了。最常见和最简单的就是这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TELNET的方法,telnet IP,如早期的合勤642,方法telnet 192.168.1.1,然后输入密码1234,就可以进入全英文的字符界面了。 第三种方法就是用厂商自带的配置程序来进入配置界面,如CyberLink 6307/6309KG 它使用在随Cybrlink 6307/6309KG带的光盘中DSLCom.exe, 出厂时默认值:路由IP地址 :1 92.168.1.1密码 : stm,由于这种方法没有前两种方法方便,所以现在的低端产品比较少采用了。 绝大部分产品的调试都是要先通过产品自带的双绞线连接设奋后,把本机网卡的IP设置成跟该设奋同一网段,再进行配置,如设奋被改了默认的IP或者密码,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复位来恢复出厂默认值。最常用也是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把设奋断电后,一直按住复位键,然后通电,持续一小段时间后就可以恢中达通CT-500 192.168.1.1 root/12345
26.中兴adsl841默认IP:192.168.1.1,UserName:admin,Password:private 成都天逸 用户名:admin 密码:epicrouter 上海中达 用户名:(随意) 密码:12345 各位用ADSL的朋友,在拿到ADSL猫后,应及时修改默认密码,以免被人所利用 ADSL MODEM初始地址及用户名密码大全 要调试这些设奋,要先把网卡的IP地址设置成跟这些ADSL设奋相同的网段
1、全向QL1680在IE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敲入IP地址10.0.0.2,的用户名是admin出厂时默认值:密码是qxcomm1680,管理员密码是 qxcommsupport
2、全向QL1880在IE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敲入IP地址192.168.1.1,的用户名是root出厂时默认值:密码是root
3、全向QL1688在IE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敲入IP地址10.0.0.2,用户名为admin;出厂时默认值:密码为qxcomm1688
4、CyberLink 6307/6309KG 它使用在随Cyberlink6307/6309KG带的光盘中DSLCom.exe, 出厂时默认值:路由IP地址 : 192.168.1.1密码 : stm
5、TP-LINK TD-8800在IE输入192.168.1.1,户名admin,密码admin.
6、合勤zyxel 642 在运行输入telnet 192.168.1.1 密码1234,一直按住机身后面的的RESET复位键然后开机,保持几十秒就可以恢复出厂默认 值。
7、Ecom ED-802EG 在IE输入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都为root
8、神州数码6010RA,在IE输入192.168.1.1 用户名为ADSL,密码为ADSL1234
9、华为SmartAX MT800的初始IP是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都为ADMIN,恢复默认配置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连续按MODEM背后的RESET键三 次,另一种是在配置菜单的SAVE&REBOOT里选择恢复默认配置。
伊泰克
http://192.168.1.1/ 用户名:supervisor 密码:12345
华硕 http://192.168.1.1/ 用户名:adsl 密码:adsl1234
阿尔卡特 http://192.168.1.1/ 一般没有密码
同维DSL699E http://192.168.1.1/ 用户名:ROOT 密码:ROOT
大亚DB102 http://192.168.1.1/ 用户名:admin 密码:dare 高级设置界面:http://192.168.1.1/doc/index1.htm WST的RT1080 http://192.168.0.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WST的ART18CX http://10.0.0.2/ username:admin password:conexant username:user password :assword
全向qxcomm1688 http://192.168.1.1/ 高端设置密码是:qxcommsuport
全向qxcomm1680 http://192.168.1.1/ 登陆ADSL的密码是:qxcomm1680
实达 V3.2 root root V5.4 root grouter
泛德 admin conexant
东信Ea700 http://192.168.1.1/ 用户名:空 密码:password
broadmax的hsa300a http://192.168.0.1/ username:broadmax password:broadmax
长虹ch-500E http://192.168.1.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重庆普天CP ADSL03 http://192.168.1.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台湾突破EA110 RS232:38400 http://192.168.7.1/ username SL psw SL
etek-td的ADSL_T07L006.0 http://192.168.1.1/ User Name: supervisor Password: 12345 忘记密码的解决办法: 使用超级终端的Xmodem方式重写Vxworks.dlf,密码恢复成:12345
GVC的DSL-802E/R3A http://10.0.0.2/ username:admin password:epicrouter username:user password assword
科迈易通km300A-1 http://192.168.1.1/ username: password assword
科迈易通km300A-G http://192.168.1.1/ username:root password:root
科迈易通km300A-A http://192.168.1.1/ username:root or admin password:123456
sunrise的SR-DSL-AE http://192.168.1.1/ username:admin password:0000
sunrise的DSL-802E_R3A http://10.0.0.2/ username:admin password:epicrouter username:user password assword
UTStar的ut-300R http://192.168.1.1/ username:root or admin password:utstar
这些都是一些ADSL设奋的出厂时的默认初始IP,用户名和密码,是要调试这些设奋时必须要知道的东西
一般调试这些设奋有三种方法,一种是最常见的WEB方法,就是在浏览器中填入设奋的IP,如QX1680,就是在 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0.0.0.2,出现提示栏后,输入用户名admin,密码qxcommsupport,就可以管理员设置界面了。最常见和最简单的就是这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TELNET的方法,telnet IP,如早期的合勤642,方法telnet 192.168.1.1,然后输入密码1234,就可以进入全英文的字符界面了。
第三种方法就是用厂商自带的配置程序来进入配置界面,如CyberLink 6307/6309KG 它使用在随Cybrlink 6307/6309KG带的光盘中DSLCom.exe, 出厂时默认值:路由IP地址 :1 92.168.1.1密码 : stm,由于这种方法没有前两种方法方便,所以现在的低端产品比较少采用了。
绝大部分产品的调试都是要先通过产品自带的双绞线连接设奋后,把本机网卡的IP设置成跟该设奋同一网段,再进行配置,如设奋被改了默认的IP或者密码,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复位来恢复出厂默认值。最常用也是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把设奋断电后,一直按住复位键,然后通电,持续一小段时间后就可以恢复出厂默认值了

网友A:
这个真要收藏下,路由器品牌太多,有时候蒙不到哦

网友B:
这个一般都用得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