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火灾探测器每一路需要的电流互感器个数

楼主(2012-12-13):
就是这图纸上的电气火灾探测器,后边回路中都需要CT ,每个回路中是几个CT 啊,是一个还是3个!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选择电流互感器!!!

网友A:
 这个图片似乎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 这个图片似乎不清晰

楼主:
只能这样了,帮我看看啊!

网友C:
1、“电气火灾探测器”,有一种就是剩余电流电气火灾检测装置,它以为火灾是漏电产生的,只要有漏电它就报警;

2、所以它的接线和漏电保护器一样,只要让被保护的电源线通过他的剩余电流检测磁环就可以了;

3、例如图中那个符号就是检测磁环;

4、后边的所有分路都在保护之中,任何一个分路漏电都会报警!!!

5、不需要每一条支路按什么电流互感器!!!在总路的那个CT就够了,对后边的所有分路都有保护!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电气火灾探测器”,有一种就是剩余电流电气火灾检测装置,它以为火灾是漏电产生的,只要有漏电它就报警;2、所以它的接线和漏电保护器一样,只要让被保护的电源线通过他的剩余电流检测磁环就可以了;3、例如图中那个符号就是检测磁环;4、后边的所有分路都在保护之中,任何一个分路漏电都会报警!!!5、不需要每一条支路按什么电流互感器!!!在总路的那个CT就够了,对后边的所有分路都有保护!内容的回复:

谢谢!这样啊!我不懂,我以为都要安装电流互感器呢,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电气火灾探测器”,有一种就是剩余电流电气火灾检测装置,它以为火灾是漏电产生的,只要有漏电它就报警;2、所以它的接线和漏电保护器一样,只要让被保护的电源线通过他的剩余电流检测磁环就可以了;3、例如图中那个符号就是检测磁环;4、后边的所有分路都在保护之中,任何一个分路漏电都会报警!!!5、不需要每一条支路按什么电流互感器!!!在总路的那个CT就够了,对后边的所有分路都有保护!内容的回复:

怎么给你积分什么的,我都不会,怎么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给你积分什么的,我都不会,怎么给啊

不要你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怎么给你积分什么的,我都不会,怎么给啊 不要你的积分!

我不会给呵呵,谢谢哦!昨天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E(2013-12-17):
都是电流互感器哦哦哦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