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海泰克屏如何恢复出厂值
杺!

楼主(2012-12-13):
问下,海泰克屏如何恢复出厂值      pws6AooT--P

杺!

网友:
最大悬赏200分,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恢复出厂干嘛?你想要个什么结果?

网友A:
QQ:1955926109  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了

杺!

网友:
恢复了重新下载程序进去

网友A:
你直接下进去  里面的程序就改变了啊   你还要想要什么结果

杺!

网友:
玩海泰克屏的高手留电话,下载程序进去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就是个底色,不知啥原因,想恢复下出厂值看看

网友A:
软件版本 升级下就行了

杺!

网友:
你能给个电话不,是个客户的问题,不在现场也不知道情况,我让给你电话。可以的话。谢谢

网友B:
估计是排线问题!或者是颜色芯片坏了?

杺!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1955926109  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了

谢谢各位,问题以解决。200分给你

网友C:
把第7格拨上去然后上电,如果出现系统菜单,那屏幕显示应该就好的,如果这个都没有了或许就象上面的网友说的显示都坏了。在系统设置菜单里有个格式化内存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