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语句表与梯形图转换

楼主(2012-12-13):
本人初学台达PLC,有一段语句表不知该怎么转化成梯形图,希望各位大虾帮我转换一下,谢谢!!

LD       M51

AND    M48

ANI     M70

ANI     M185

ANI     T0

ERROR

LD       X11

AND    T0

AND    X2

ANI     X12

ORB

ANI    M25

ANI    M82

TMR   T202

OUT   M29

MPS

AND    T202

OUT   Y16

MPP

ANI    T202

ANI    T0

OUT   Y14

网友A:
先在软件中切换到“指令模式”,然后依次输入上述内容;最后点击“编译”菜单,选择“指令=>梯形图”。

网友B:
一般各家PLC编辑软件都有最基本的梯形图语言与指令语言的,并且提供两者之间的转换。台达的直接点击快捷图标“指令窗口”、“梯形图窗口”就会在指令语言与梯形图语言之间转换。

楼主:
我输入了语句表  但是 输入ERROR这个语句的时候 不行怎么回事,不明白为什么直接加入这个故障指示,代表啥!是不是这个语句表有问题

网友C:
未见过“ERROR”这条指令,楼主可查阅一下对应PLC型号的指令表,看有无该条指令或有无相近的指令;

或者,先去掉这行字母,看程序功能是否符合。

网友B:
你的指令语句程序段有误,有些不符合语法。你输入这个就对了:

网友D:
楼主你好!

在梯形图的后面就有一个界面是语句表模式的。。。

如下图是台达官网下载的WPLSoft 2.30软件。。。

网友E(2018-11-06):
回复内容:现在用ISP编写的怎么转成语句表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在梯形图的后面就有一个界面是语句表模式的。。...

网友F(2019-06-27):
软件里面切换按钮直接点就可以

网友G(2021-02-24):
居然还有人用指令模式编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