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G7A4015 报故障,码BB

楼主(2012-12-13):
安川变频器G7A4015第一次用220V开机时有图后来又开机发现故障码BB, UV不知道什么原因,望论坛高手给予帮助,谢谢为盼!!!

网友A:
安川变频器不是很清楚啦  我可以推荐你去找一下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问一下   它们是做变频器的

楼主:
对:caoxiangqiang关于安川变频器不是很清楚啦  我可以推荐你去找一下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问一下   它们是做变频器的内容的回复:

哦 谢谢啦,这个机器看样子是缺相后自动锁上了,不知道重新接三相后会恢复吗?

网友B:
BB是外部遮断,你看下参数和外部接线,这不是故障。UV是低电压,你接220V肯定会显示这个的。

楼主:
对:上海盈进自动化关于BB是外部遮断,你看下参数和外部接线,这不是故障。UV是低电压,你接220V肯定会显示这个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今天找个专业人士分析一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C(2013-08-28):
内部接触器触点粘死了!

网友D:
BB故障是很正常的,可以断电后从新上电,或是A1-03=2220恢复出厂值

网友E(2015-09-11):
BB为外部端子的信号

Uv为电压低,电路检测问题

专业安川维修服务

电话:15606768918  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