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台达PLC语句表与梯形图问题

楼主(2012-12-13):
本人初学台达PLC,我输入了语句表  但是 输入ERROR这个语句的时候 不行怎么回事,不明白为什么直接加入这个故障指示,代表啥!是不是这个语句表有问题
希望各位大虾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LD       M51

AND    M48

ANI     M70

ANI     M185

ANI     T0

ERROR

LD       X11

AND    T0

AND    X2

ANI     X12

ORB

ANI    M25

ANI    M82

TMR   T202

OUT   M29

MPS

AND    T202

OUT   Y16

MPP

ANI    T202

ANI    T0

OUT   Y14

网友A:
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程序,直接去掉“ERROR”编辑看看。

ERROR不是支持的指令,输入进去肯定会出错。

另外,你那个

TMR   T202

也不符合语法,估计应该是TMR T202 K**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程序,直接去掉“ERROR”编辑看看。ERROR不是支持的指令,输入进去肯定会出错。

ERROR是错误的意思啊,不是指令。

网友B:
换个其他指令,像ORB之类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