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并联增大功率与冗余

楼主(2012-12-13):
1,请问两个开关电源并联用来增大功率和用来作冗余增加系统的可靠性,这两种使用方法哪种需要在电源输出端接二极管模块?还是两种使用方法都需要接二极管模块,并说出理由。

2,另外两个开关电源冗余用,是两个电源都有输出还是一个有输出另外一个备用状态没有输出。

网友A:
用过西门子400系统的两个开关电源冗余,并不是简单的并联,记得说明书上接线比较怪异。记得以前好像见到过有人简单并联为了增大功率。

1.并联用来增大功率有可能可行(最好咨询开关电源厂家,有可能要像你说的在电源输出端接二极管模块),用来作冗余个人觉得不行。

2.两个开关电源冗余用,应该是一个有输出另外一个备用状态没有输出了。

网友B:
飘过,怎么理解PLC中的冗余呢、、、

网友C:
     两个开关电源并联的作用:1、用来增大输出功率,2、也可用来作冗余电源用。二者简单的连接方式都应在电源输出端接二极管模块。

     用作增大输出功率,二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应调节尽量的相等,而且输出特性应选尽量相同为好,这样可使二个电源输出电流相同。

     用来作冗余电源用,二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可调整一高一低,通电时电压高的电源输出电流,在输出满载下其输出电压略高于另一电源,由于二极管的作用使另一电源处于截止做备用电源,一旦工作的电源出现故障(断电或输出电压降低),备用电源会自动投入输电运行。

网友D:
     注意这样并联现成的冗余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应该增加一个相应的保险,增加各自开关电源的安全性,一旦有一台开关电源输出短路了,也不至于损坏另外一台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