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运转是否正常

楼主(2012-12-13):
怎么用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运转是否正常,停止了要等检测!

网友A:
可以在电机的输出轴上加一个半圆型的东西,让他在旋转的过程中一半接触到接近开关,一半不接触,然后在PLC中做一个程序当接近开关的输入在PLC中进行延时当检测到,达到设定的延时,就可以判断有故障,反之,那么就是正常!

楼主:
这个我知道,目前就是转速大约1400转,接近开关检测的信号到PLC,闪烁很快 PLC采集不了,,,我用的是FX2N的

楼主:
接近开关时NPN   难道需要接点信号的输入?  而且那个场合不太适合用编码器 ,2芯的接近开关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需要接点信号的输入?  而且那个场合不太适合用编码器 ,2芯的接近开关可以实现吗?

可以实现,我们公司就是用两线的接近开关,测定电机回转值

网友D:
1400转/分PLC肯定是可以采集得到信号的,你可以用高速嘛,只要接近开关能支持这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