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台鬼子的交流接触器故障分享

楼主(2012-12-13):
S-N35-60A的交流接触器,终于在第12个年头银镍合金触点掉了,从第一次故障到查出问题它断断续续的工作18小时,一直到那个银点在机械机构里卡死,不能复位为止,不禁汗颜,鉴于爱国情结,今日特购的正泰CJX26511换上!

网友A:
洋货也未必好用,国货也未必不好。。。

国货已经有很高性价比了。。。

网友B:
12年啊,不知道国产的能用几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洋货也未必好用,国货也未必不好。。。国货已经有很高性价比了。。。

人家用来十二年呢,楼主用的系统应该老外做的

网友D:
看来鬼子做的东西就是好啊!

网友E:
咋们国产的为什么不行;

网友F:
不是崇洋媚外,国产的恐怕真的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G:
国产的要努力,一定要努力。

网友H:
查处故障到坏掉用了18小时,这只能证明维修着的不作为,没有烧掉负载就是万幸了,不能证明小鬼子的东西好,国产的你要用的恰当好处,(额定负荷内运行,开关不是太频繁和电压稳定的情况下,不会有问题的,假货除外。)

网友I:
除了假货,国产的也不赖设计选择得当二十年以上比比皆是。

网友J:
10多年前有过同样体验。用沈阳213厂的60A交流接触器换用富士SC-1N 50A接触器(已用5年),工作不到1小时主触点粘连,发现及时未烧电机。当时就很纠结:材料、制造工艺、质量。。。。。都是差距啊!!!!!!!

现在依然如是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咋们国产的为什么不行;

因为国人给国产的戴上了便宜的帽子,国产的只好做便宜的货呗.

楼主:
引用 luyaozhimali
:查处故障到坏掉用了18小时,这只能证明维修着的不作为,没有烧掉负载就是万幸了,不能证明小鬼子的东西好,国产的你要用的恰当好处,(额定负荷内运行,开关不是太频繁和电压稳定的情况下,不会有问题的,假货除外。)

      第一次故障是发现负载好像比平时重,怀疑减速箱的齿轮油老化,(11年未换过),购买美孚的68号加进去后,还是可以运行的,8小时后有出现一次接触器放不开,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好了,6小时后故障依旧,怀疑是线圈磁铁剩磁严重,断电有螺丝刀柄轻敲后又正常运行4小时,触电弹不出,拆开检查银触电掉进弹簧机构里面,而银点下面的铜片依然在完成那本来不是它接通、断开的导电任务!!!敬佩!!!

网友L:
不管哪个国家的,12年的东西总是不错的。

网友M:
引用一句话“管它白猫还是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N:
好东西,就是要顶。国产的也有好的

网友O:
  交流接触器频率高的话用 12 年真是太强大啦 !现我们柜内的接触器每天起停就 5--6 千次的起停,能用多少年 ?

网友P:
小鬼子的富士接触器质量真是不错,近8年没有换过1个正常使用损坏的,不管是大功率的还是频繁动作的接触器,这方面很省心。

网友Q:
12年的国产机器,难道电气元件都要换个遍?

我还觉得西门子接触器不好的

选了大一级的正泰

解决了

网友R:
有时候,好钢用到刀刃上才能显示他的威力啊

网友S:
这个故障,确实有点不好查。

网友:
学与致用 发展工控新技术

网友T:
12年,不错了。国产能这水平就好,现在电器这里还是施耐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