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项目中配置共享设备的步骤

楼主(2012-12-13):
下面的实例描述了在不同的STEP 7项目中的共享设备的配置。在实例中,两台IO控制器共享一个IO设备的子模块。
  步骤
  为了能够使用共享设备功能,需要在SIMATIC管理器和HW Config中执行某些组态步骤。
  准备事项
  1.在SIMATIC管理器中创建一个名为"共享设备1"的项目。
  2.插入一个名称为"CPU1"的站(SIMATIC 300)。
  3.在HW Config中打开站,然后使用PROFINET接口组态CPU(在此例中为CPU 319-3 PN/DP)。
  4.设置刚刚创建的站的PROFINET接口的参数。
  5."保存并编译"站,然后关闭项目。
  6.在SIMATIC管理器中创建一个名为"共享设备2"的第2个项目。
  7.插入一个名称为"CPU2"的站(SIMATIC 300)。
  8.重复步骤3-5。
  创建共享的设备
  1.打开项目"共享设备1"。
  2.在HW Config中打开站"CPU1"。
  3.如屏幕截图所示,使用几个子模块配置分布式I/O系统ET 200s(IM151-3PN)。

  4.记录刚刚创建的ET 200s的精确组态。
  5.保存并编译硬件配置,然后关闭HW Config和项目。
  6.打开之前创建的项目"共享设备2"。
  7.在HW Config中打开站"CPU2"。
  8.按照与站"CPU1"中的"共享设备1"项目中的ET 200s的组态完全相同的方法,来组态分布式I/O系统ET 200s(从步骤4开始的要点)。
  9.保存并编译硬件配置,然后关闭HW Config和项目。
  已经成功创建了共享设备;现在设置将子模块分配给已配置的站。
  分配子模块
  必须为两个项目中的每个站单独分配子模块。请注意:只能为一个站分配一个子模块!
  1.在HW Config中打开"共享设备1"项目的"CPU1"站。
  2.打开分布式I/O系统的属性对话框。
  3.跳转到"访问"选项卡。
  4.组态对各个子模块的访问。从"数值"列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访问的类型。可以在以下两者之间选择:
  .不访问子模块:"- - -"
  .完全访问子模块:"完全"
  5.保存并编译硬件配置,然后关闭HW Config和项目。
  6.在HW Config中打开"共享设备2"项目的"CPU2"站。
  7.重复步骤2到5。
  当心
  访问规则:只能为一台IO控制器分配一个子模块。例如,这表示只能将插槽4中的子模块分配给带"完全访问"设置的"CPU1";因此,在"CPU2"中,必须为插槽4中的子模块选择设置"- - -" ("不能访问")。
  带宽保留
  当在不同的项目中配置共享设备时,STEP 7需要关于在其它位置使用共享设备的信息,以便能够计算带宽。在两个项目中执行以下设置:
  1.打开"共享设备1"/"共享设备2"项目。
  2.在HW Config中打开站"CPU1"/"CPU2"。
  3.打开PROFINET IO接口的属性对话框,然后跳转到"共享设备"选项卡
  4.执行下列设置:
  5.当IO控制器可以完全访问IO设备的接口时:访问IO设备的外部控制器的数目。
  6.当IO控制器不能访问IO设备的接口时:具有完全访问的IO控制器的发送时钟。
  7.保存并编译组态。
  8.然后将组态下载至站。
  用户程序中的共享设备
  共享设备在用户程序中不充当特殊角色。如平常一样对站中分配的子模块进行寻址,其它子模块不接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