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竟成了变频器开关电源担负不起的负担!

楼主(2012-12-13):
        一台安川G7 11kw变频器,操作运行键只听到继电器动作的一声响,不运行。没有任何报警提示。将输出继电器的RUN指示取消,依旧。证明是旁路充电电阻的继电器动作(应该是释放一下)。运行指令发出后无报警不运行,面板的灯光亮度也似乎闪了一下。应是电源部分输出电压瞬间跌落导致CPU复位,从而不运行但也不报警。

      将散热风扇的插头拔下后试机,正常运行。风扇是2个,试着只插上一只也正常。插上2个就不行。风扇是DC24V,0.13A,2只风扇共计耗散只不过5W多一点。测量24V电源电压完全正常。风扇也完全正常。证明是开关电源带动负载能力弱了一些。

      风扇是2线的,干脆取单独的24VDC电源给风扇供电。不然维修电源部分太费事了。不知这样能否长期使用啊,哪位大侠遇到过此类事件,是开关电源的什么元件性能变差导致的啊?

网友A:
这个应该也是由-15V供电   你可以延着风扇的那天电路往上面查,它就那么几个零件。这种情况很少,我见过的是因为稳压二极管有问题引起的,还有就本身开关电源的调压电阻 阻值增大引起的

网友B:
24V带载差,无外乎是这样,整流二极管不良,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C:
好多变频器的风扇是24V电源供电的,我们也改过,没问题的;好多风扇取自直流母线的电压--然后变成24V--供给冷却风扇供电!

楼主:
呵呵,仔细看描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24V负载能力弱的问题,而是运行时,自动打开散热风扇,此时CPU的电源也跌落至足以导致其复位的程度。故现象是有面板运行指令时不运行但也不报警。用端子运行命令,则继电器发出类似打嗝似得响声,同样不运行不报警。同时LCD背光亮度也一暗一暗的变化。

网友D:
我觉得主要问题应该不是风扇,毕竟一个变频器在设计之初肯定会有这方面考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主要问题应该不是风扇,毕竟一个变频器在设计之初肯定会有这方面考虑的

说的在理

网友F:
应该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减低了所致

楼主:
将风扇电源外接24V,其余都按正常使用,已正常工作多日。完善做法可将外接电源通过变频器的一组继电器输出点控制,继电器设置为运行中,这样风扇就能与变频器的运行同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