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点的接法——谁说是 欧式NPN 日式PNP的???

楼主(2012-12-13):
PLC输入点的接法——谁说是 欧式NPN 日式PNP的???
周围有些同学总是喜欢死记硬背。
其实个人认为管他是NPN还是PNP还是NNN PPP,只要能绕成回路驱动输入点的光耦就行了。。。要是死记硬背的话那多累啊!
像三菱PLC···他的内部DC24V的正极已经接到光耦的一端上了。

如下图三菱的:

要是台达、海为那些的+24V 24G话怎么办呢?即使他们有内部DC24V电源,输入回路也还是要自己去接的···而且双向光耦的呢,还是这样记有用么。。。
如下图海为的:

02、

网友A:
这个不能这么定论,像松下FPOR系列,可以自由选择PNP或NPN输入,根据你公共端是接24V还是0V。像AB系列输入也是这样啊 ! 输出反倒大部分都是规定的!

网友B:
南大傲拓NA200系列也是可以自由选择NPN或者PNP的!

网友C:
现在大多数PLC输入的光耦都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