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编译通不过

楼主(2012-12-14):
我在用台达WPLSoft软件2.3版的编程时候,编译时提示【"TMR T0 K10"must be before"SET S21"】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A:
没用过顺控指令,但根据提示意思,是不是转入S21这一步后S20不能断,S21一直置位不能再次转入S20步中。

楼主:
也不知道呢,我也刚用台达的PLC

网友B:
S20步不能由S21在T1时间后再次置位,不能再次转入

网友C:
你在LD T0后面的应用指令加一句:RST S20;然后加一根垂直线,输入SET S21!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你再编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你再编译一次。

换版本就通过了

网友E:
每段步进点后都加步进结束标志RET

网友F:
楼上说的,倒可以试试。

网友G:
应把T0  S21用上升沿,就OK了

网友H:
我用2。30的能编译通过

网友I:
每段步进点后都加步进结束标志RET,你也可以编辑软件设置项更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应把T0  S21用上升沿,就OK了

胡说,2.32版本你试试

网友J:
我以前用2.2的程序放的2.32都是错误,台达的软件怎么越升级越差了

网友J:
对:和谐共赢关于每段步进点后都加步进结束标志RET,你也可以编辑软件设置项更改 内容的回复:

果然,搞的郁闷死了

网友I:
OK,你搞好了,我比你还郁闷,搞了用一天

网友K:
程序没问题,是软件版本的事,换个高点的软件版本就正常了。

网友G:
你是抄的程序。你没有用stl指令。

网友L(2013-01-16):
哈哈,我也遇到过,实际是软件没有设置好,你点设置再点编程设置,再点击编译,把第一个STL选项的勾去掉就好了。

楼主(2013-02-21):
这个问题早解决了,就是编程软件的问题,现在又碰到新的问题了,

问题就是不能在线改程序了,在线编程倒是可以,就是更新在线编的程序通不过。每次改一点程序就要重新下载一次

网友E:
2.33版本的软件出来了,修复了很多BUG!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每段步进点后都加步进结束标志RET

。。。。。

网友M:
推荐一个PLC无线通信方案说明的下载方法,
在百度输入关键词:DTD433
■ 两台PLC之间的无线Modbus通信方案 (西门子、台达)
■ 触摸屏、组态软件与PLC的无线PPI组态方案 (组态王、力控)
■ 无线数据采集通讯PLC组网方案 (达泰DTD433M和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