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故障

楼主(2012-12-14):
使用fx1s-30mt控制伺服定位控制。程序使用布局指令编程,在自动程序运行中突然断电。会出现plc报警。

机器正常使用以有数月。偶出现。

处理:1,运行开关打开,通讯连接不了,err灯跳。

         2,运行开关关闭,通电,可联机。故障代码没有标记。

         3,处理清除数据内存,程序不清。设定原应用参数后开机正常工作。

该项问题出现在两个项目的程序中。处理一致即可。

求教解决。

网友A:
清除程序必须在”STOP“模式,清除后最好复位一下;

运行开关打开偶尔会出错,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导致运算溢出所致,检测程序并修改

网友B:
运算溢出了

楼主(2014-04-16):
同样问题又出现。fx1n+信捷屏。原因还没找到,有人碰上吗?程式运行完全正常,只有plc发脉冲时意外断电才偶然出现。运算溢出不会吧、程式使用了变址寻址,但使用的范围我也进行了限制。

网友C:
数据存储有使用断电保持的区域吗?

楼主:
数据设定用了断电保持区。

楼主:
数据设定用了断电保持区。

会有问题吗?

网友D:
“在自动程序运行中突然断电。会出现plc报警。”此话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