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申请多大变压器

楼主(2012-12-14):
  公司准备盖个厂房施工单位给了这样的一个容量塔吊30KW。电焊机20KW,振导棒15KW,钢筋切断机9KW,钢筋弯曲机6.6KW,木工设备10KW,搅拌机7.5KW,现场照明10KW工人宿舍10KW,总计118.1KW。

  为了想省钱想用100变压器,同事想用160的变压器,个人觉得有些浪费了,他说要考虑同时启动电流和压降,我们刚才还在争执,所以只能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100KW变压器可以用。最大的那个塔吊30KW,他不会连续不断工作的。

网友B:
要看同时负荷率,就是一起工作时的功率有多大,如果你的这些设备同时工作,变压器就要选大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变压器如果达到最大负荷,温度会很高,我们这边的变压器,厂家建议最大负荷不要超过80%,而正常使用到70%的负荷时,温度就已经到75度了。

还有,变压器的标称是KVA,就是电压电流的乘积,而功率是kw,如果考虑功率因数,变压器100KVA最大只能提供80kw的功率。

网友C:
断续运行工作制电动机类负荷应将其额定功率换算到ε=25%时的等效功率;

起重电动机的标准暂载率有15%、25%、40%、60%四种。

断续运行工作制电焊机设备,应统一换算到ε=100%

电焊设备的标准暂载率有50%、65%、75%、100%四种。

照明设备的设备功率:

  白炽灯光源:P=Pr;荧光灯光源:P=1.25Pr;ü  高强气体放电灯光源:

根据上述原则,然后参考你自己的设备选型及工作制,然后计算下你的总功率P,然后P/COS@,就是S了;100的变压器,一般是100KVA可以带80KW的负荷,然后变压器最经济的运行点是带是70%-80%负荷;

网友D:
100KW变压器可以用

网友E:
选择大点的吧,100的和160的也差不了几个钱,要考虑以后增容的情况

网友F:
应该要选择160KVA的变压器,主要是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网友G:
有钱160,没钱100吧!

网友H:
应该要选择160KVA的变压器

网友I:
关键看你和你同事谁是领导,谁说的算,谁强势一点就听谁的!(以上两款根据你报的负荷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