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WINCC+OPC say NO!

楼主(2012-12-14):
OPC或其他第三方软件对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害的,这对24小时运行的工业现场是非常危险的!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ETH-MPI转以太网产品与WINCC连接时,使用的是西门子本身内置的TCP/IP驱动,它是标准的profinet协议,无需使用OPC或其他第三方软件,所以使通讯的稳定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由于我们的产品是使用西门子标准的驱动,它与西门子PLC的融合性是非常好的,这点也是我们的产品,无论在性能上还是销量上都超过德国赫优讯的根本原因!

大连德嘉电子S7-200转以太网产品:ETH-PPI、ETH-iBUS(与WINCC直连,无需OPC软件)
大连德嘉电子S7-300转以太网产品:ETH-MPI

楼主:
ETH-iBUS产品,详见www.dl-winbest.cn

网友A:
看了很久,才看清楚楼主在说啥。但我很久没搞明白,你的东西,是软件,还是硬件呢?

终于看明白了,楼主的东西,是硬件吧?里面有单片机?做了PPI、MPI的驱动读取PLC的数据?然后缓存,通过TCP/IP的方式,转发给WINCC?这种程序不大好写,要有一定功底才可以哦。首先要非常清楚西门子PPI、MPI、TCP/IP协议才可以。而且要写的非常完善才行呢?万一用户不但要读取数据,还要写入数据,而且还要传一些特殊设定,呵呵。

你这是为了解决串口转以太网的设备吧?和第三方的OPC软件,有什么关系?

KEPWare不好用吗?它的西门子驱动不标准?他对系统有害?我第一次听说呢。西门子自己的OPC软件Simatic Net也不好用?

我加一块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难道不能实现以太网通信吗?价格高了?

网友B:
OPC或其他第三方软件对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害的,这对24小时运行的工业现场是非常危险的!

不见得吧。

网友A:
去你们的网站看了看,做这么多的转换器,不错耶。

不过楼主说OPC对系统有害的这种说法,的确是值得商榷的。

现在工业现场,用OPC的系统很多的,KEP每年的装机也有几万套吧,没听说出过什么问题。

当然,能不用中间OPC环节最好啊。毕竟简洁稳定的控制设计,才是最可靠的,是不是?不过好像你们这个设备,也是中间环节吧?:)

呵呵,有机会用用你们的产品。

楼主(2013-01-18):
引用 网友A:
去你们的网站看了看,做这么多的转换器,不错耶。不过楼主说OPC对系统有害的这种说法,的确是值得商榷的。现在工业现场,用OPC的系统很多的,KEP每年的装机也有几万套吧,没听说出过什么问题。当然,能不用中间OPC环节最好啊。毕竟简洁稳定的控制设计,才是最可靠的,是不是?不过好像你们这个设备,也是中间环节吧?:)呵呵,有机会用用你们的产品。

对于习惯用OPC或者对OPC非常熟识的客户,我们还是不反对使用OCP的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能省掉OPC还是不错的,简化了不少。

感谢您的关注,也希望有机会您用下我们的产品感受一下。

网友C(2013-05-29):
大连德嘉电子的S7-200转以太网产品还可以连接smartIE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