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靶式流量计时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2-12-14):
1.零点常漂,置零后还出现漂移现象。

2.测流量不精准,且用变频控制流量波动很大。我们的介质是洗油或者高温沥青(150度左右)。(之前用水测控过完成没问题,很稳定)

鉴于两点问题我们向厂家反映厂家这样解释:这种设备出厂前都是在常温下用水标定(流量系数),所以你们要重新标定零点(在介质温度下)及流量系数。

1.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存在差异,流量计我们买来是使用方,我们用什么来标定,难道粗浅的核算一下走的体积量?

2.是这种设备不适用于这种工况,还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有经验的大神们帮忙解决小弟的困惑,或提出好的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属于器件在高温时温漂不行,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这个属于器件在高温时温漂不行,内容的回复:

有方法解决么?

网友B:
用水标定后需要进行重新校准的,这个因为电靶的测量原理受被测介质的密度影响较大,同一流量不同密度介质做用到靶片的冲击力是不同的,所以需要使用挂重法从新给正电靶的量程满度。

至于高温介质对电靶造成的零飘,主要是高温介质的热通过标题传导到表头的灵敏电路板上引起电路板的偏移,这个时候要选用高温电靶进行测量,所谓高温电靶就是在靶体和表头之间安装散热片。

根据偶厂的使用经验看,电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零点不准的原因不仅仅是零飘的原因,而是内部连接螺丝、弹簧松动甚至测量靶片杠杆弯曲甚至靶片松动脱落造成的。如果在使用中频繁出现零点不准的现象,就要把流量计切出,拆卸检测和校准,看各部件是否安装牢固,拉力传感器是否良好,可以拆卸更换。

这是催化反应一路进料的高温电靶

网友C(2013-01-14):
靶式流量计由测力传感器(电容式或应变式),经过信号放大到电路部份。管道内高温介质通过测量杆传导到力传感器引取漂移,电路部份(表头)不会产生高温,测力传感器采用弹性体形变测量,在固定温度下材料力学均衡性一致,随着温度变化而改变,就产生了漂移,需要用软件校正(调零点),解决方法做温度补偿。均溪自控

网友D:
温的变化,带来机构应力的变化,而产生零点漂移,还有可能随时漂移。

网友E(2013-02-18):
我们公司使用的靶式流量计是福建泉州日新的,刚开始也是存在 零点漂移问题,返回厂家重新做了温度补偿以后就没再出现零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