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识别?

楼主(2012-12-14):
大家好:

          一台伺服电机 拿到手 如何从铭牌识别 编码器的类型(增量 绝对值 还是混合式)

          刚刚接触伺服 不知道 这么问 是否恰当

          我公司使用都是小功率 伺服电机 试着拆了 两台 与大家分享这是安川的码盘 请问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

问题1 :这是安川的码盘 被我敲碎了 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混合式?)?

问题2:这是 安川的 接收器 我对比了 一下 ,共4圈 但是完全不知道 每圈码盘的功效 请高手解答!

问题3:这是三菱的码盘 应该是 增量式的吧 ???!!!

安川铭牌

三菱名牌

问题4 : 铭牌上 仅有电机信息 ,而编码器后盖也没有相关信息标签 ,如何解读 编码器类型!

谢谢大家 !

我还是不能 回复任何板块的 任何主题 ,如果问题有了 答案而没有我的回复 请大家不要介意!

楼主:
自己顶下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3-01-19):
自己顶下 高手在哪里呀 高手在哪里 高手在那小朋友的。。。

网友A:
数了一下码盘的刻线数,不足360!

网友B:
伺服电机配带的编码器,不都是绝对值编码器吗?求解!

网友C(2013-02-18):
安川不懂!

三菱的 是绝对式的!驱动器加电池可构成绝对系统!

好多低端的伺服用的是增量的!主要是成本考虑!

网友D(2013-03-27):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配带的编码器,不都是绝对值编码器吗?求解!

 安川伺服电机常用的是增量型的,不过也有绝对值的,但是价格偏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