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问题请大师帮帮忙!!

楼主(2012-12-14):
大师你好,我想用人机界面通过调节脉冲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调速,PLC也是台达的,怎么编写一个梯形图啊,帮忙编个谢谢了,

网友A:
建议首先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在自己对照编程手册做一下,实在不行再求援这样最好

网友B:
高手编写程序也是需要花时间与精力的

高高手编程序也是需要有逻辑要求的

楼主:
嗯,看了,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头,请高手们给个参考。谢谢了

网友C:
建议可以至台达官网下载 DVP-PLC编程技巧大全 ,其中第10章有关于定位控制的案例,试着跟着案例敲敲看,可能会有些收获吧。

下载地址 :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0

另外,台达针对不同机种的使用方式不同,可能也得确认目前使用机种所采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