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bus-tcp中不定长数据怎么传输?

楼主(2012-12-14):
modbus传输数据控制权都在主站端,即主站端想招多少数据,从设备便传送多少数据,如果从站端有不定长数据时要怎么传输呢?比如事件记录。

网友A:
可以在请求和响应中携带不定长数据的功能代码  数据部分前加上一个字节的数据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 可以在请求和响应中携带不定长数据的功能代码  数据部分前加上一个字节的数据统计

先谢谢您的回复,可能是我描述不太清晰,我想说是,事件记录是从站设备随机产生的事件,当有soe产生时要怎么告诉主控端当前有soe了,有几条?因为modbus传输什么数据,传输多少数据都是主控端来决定的,如果不告诉主控端当前产生了多少条soe,那么主控端怎么知道要招多少字节数据呢?

网友C:
方法1:主站不停轮询,读取有可能的最多的数据,由主站来判断数据的有效性

方法2:对于Modbus-TCP而言,可以多个主站并存,因此,如果技术上可行,可以将你的从站配置成主动发送,而主站来接收Modbus报文。这个可行不可行,取决于你的主从站到底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1:主站不停轮询,读取有可能的最多的数据,由主站来判断数据的有效性方法2:对于Modbus-TCP而言,可以多个主站并存,因此,如果技术上可行,可以将你的从站配置成主动发送,而主站来接收Modbus报文。这个可行不可行,取决于你的主从站到底是什么设备。

据我所知,modbus线路一般都是一个主站对多个从站(或者多个主对多个从),因此方法2所说的主动上报应该是行不通;方法一可行,但是这个灵活性不太好,比如从站最多有几百个soe,这时候轮询召就不适。

曾经用串行modbus时采用了扩展协议+07帧,07帧中一个位代表soe有更新,当主站检测到有soe更新时,先召唤soe条数,接着召唤定量的soe,但是modbus-ctp中似乎不支持07帧?

网友E:
同意abysmal关于 方法1:主站不停轮询,读取有可能的最多的数据,由主站来判断数据的有效性

方法2:对于Modbus-TCP而言,可以多个主站并存,因此,如果技术上可行,可以将你的从站配置成主动发送,而主站来接收Modbus报文。这个可行不可行,取决于你的主从站到底是什么设备。

对于Modbus-TCP而言,是可以支持多主站拓扑的。Modbus-TCP使用‘SERVER‘和‘CLIENT’的概念,允许多个CLIENT向1个’SERVER‘请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