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调试中的电机参数(竟然有这种事情发生?)

楼主(2012-12-14):
前几天,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内容是一个用户在调试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的品牌就不说了)。在按照电机铭牌设置完电机参数和其它控制命令后启动变频器,刚一给出启动命令变频器就罢工了,报错的意思是功率参数错误1(说明书的解释是---用于功率控制的参数值不一致,额定频率或转速不正确)。用户反复核对了电机铭牌和参数设置结果一致,电机铭牌显示:额定频率236HZ、额定转速7100r/min、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50A(过去好几天了记不太清楚大概50A左右)、额定功率22KW。反复核对没发现问题,但变频器就是不认这个参数,一给运行命令就报错,用户认定变频器有问题。

先卖个关子,处理结果在后面给出。坛子里估计有不少潜水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欢迎进来吐槽!

网友A:
你这个电机不普通,用v/f控制啊,而且得设v/f曲线。

楼主:
上面给出了电机铭牌参数,变频器报电机参数错误,哪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电机参数到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机不普通,用v/f控制啊,而且得设v/f曲线。

是用的V/F控制。

网友B:
你核对一下电机参数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要改V F曲线线吧

楼主:
看来大佬们对这种问题不感兴趣。可是有人发现没有,这个电机厂家的电机铭牌上的参数根本就有问题。电机铭牌显示:额定频率236HZ、额定转速7100r/min,那么可以推测这是一个四级电机,这个结论有人拍砖吗?

可是4级电机,236HZ时的同步转速也才7080r/min嘛,额定转速哪来的7100r/min?额定转速能超过同步转速,是要逆天了吗?

楼主:
后来让用户试着把额定转速改为7000r/min,问题得到解决(因为是V/F控制,对额定参数并不追求精准,不影响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电机要是用于矢量控制,或者是DTC控制的场合,这个额定转速要是不准确会有什么后果?

很鄙视这些电机厂家,连基本的常识都要违背,可见其产品并没有什么出场测试!

网友D:
      额定频率236HZ、额定转速7100r/min,那么可以推测这是一个四级电机,---这个真没听说过,一般四级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是3000/2=1500rpm,然后额定转速低于这个值,1480rpm左右;

所以你这个电动机不是普通电动机,而是定制的电动机,建议电动机参数--让变频器自动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定频率236HZ、额定转速7100r/min,那么可以推测这是一个四级电机,---这个真没听说过,一般四级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是3000/2=1500rpm,然后额定转速低于这个值,1480rpm左右;所以你这个电动机不是普通电动机,而是定制的电动机,建议电动机参数--让变频器自动识别吧~

同步转速N=60×f/P

236HZ时的同步转速N=60×236/2=7080.

每个频率值都有一个对应的同步转速,变频调速系统中电机的同步转速并不是固定的。只有接在工频电网中的四级电机其
同步转速才是固定的1500rpm,因为电源频率是固定的嘛(固定50HZ有木有)!

楼主:
电机的同步转速指的是旋转磁场的速度,每一个频率值都有一个与其对应的同步转速。而并没有限定只有在50HZ时的才是同步转速。

楼主:
其实这种情况已遇到多次,曾经有过电机辨识的时候电流很大,辨识完后空载运行电流达额定电流50%以上,经检查同样是电机铭牌上的额定转速有误,厂家标的额定转速比实际额定转速差了十来转!

网友E:
呵呵 的确是这样的,哈哈 哪家电机说出来晒晒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