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用 ModBus 与 Modbus电力仪表通讯

楼主(2012-12-14):
我用一台S7-200XP与两台电力网络仪表通讯,在Micro/MIN中添加了ModBus库,调用MBUS_CTRL初始化端口,调用MBUS_MSG读仪表数据,通讯不上,求解,肯请高手指点为谢!!!

网友A:
  1. 两台电力网络仪表要支持modbus标准通讯协议。
  2. 两台电力网络仪表的站号设置要不同。
  3. 两台电力网络仪表通讯格式(波特率、校验位、数据长度、停止位)设置要与PLC中的设置一致
  4. 可以做一个测试程序拿一台仪表先试着连接PLC,过程中连接电缆等等一步步排除。

网友B:
1.首先使用串口软件工具;使用报文的方式进行通信;如果能通信正常;说明硬件连线和通信模式是正确;此时记住通信参数;

2.再使用PLC连接一个仪表;看是否能通信正常;要保证通信参数正确;报文的格式正确;

3.如果第二步能正常进行;再连接下一个电力仪表;通信参数只有地址不同;其他都一样就行了;

再把程序复制一份;地址修改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说难不难 说易不易 呵呵 Q149034219

网友D:
S7-200使用ModBus库做出来的绝对是标准的ModBus, 除了必填的几个参数填错之外. 倒是某个别国内的电力网络仪表并非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 尽管它们也号称是支持ModBus,但与S7-200ModBus通讯不上,非得按ModBus协议自编自由口通讯, 这样编出来的程序适应性自然没有S7-200ModBus库生存的好.

对初次使用接触ModBus的朋友, 去下载1个小软件: MODSCAN32, 作为测试软件是很合适的

楼主:
仪表用短线测试通过,就是装到现场就出问题,信号不稳定,时不时的丢包,Error时不时会跳出个6来。

楼主:
面且我用单放电缆(不走桥架线槽)测试,也是不行,两只表,一只虽然也出错,但数据基本正确,另一个读过来的数据差不多只有50的正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