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接地

楼主(2012-12-14):
电流互感二次侧接电流表后如果不接地,我知道那样对人身有危险,电流表还会不会有读数,有什么坏处没有。

接地是不是就是为了形成一个释能回路,好让电流表有读数?

网友A:
诸位谁见过互感器接电流表后接地的?

网友B:
不接地电流表是有读数的。坏处你自己都说知道了。

网友C:
不接地也是有显示的,接地作用通过这个地线把电引入地下去的,保护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网友D:
接不接地电流表都有读数的,且不影响精确度。接地就是为了保护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网友E:
为了防止出现数据波动,最好是接地,我们公司用的冰机,电机工作电压是1w的,用检测电机电流,调整设备的使用效率,开始没有接地造成电流波动,不能自动控制,接地后正常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接地也是有显示的,接地作用通过这个地线把电引入地下去的,保护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完全是为了人身安全考虑的,二次侧开路是特别危险的!

网友G:
不接地不影响电流表的读数的,接地是为了设备及人身的安全,要注意接地线的截面积要足够大。

网友H:
    电流互感二次侧接地纯属是防止一次侧绝缘击穿高压串入二次侧造成设备损坏和人身触电事故,它属于保护接地,对电流表的读数毫无影响。即便互感器二次侧不接地,只要形成了二次回路,电流表本身无故障,就会正常显示读数。见下图:

网友I:
    1、二次侧接地不是为了形成一个释能回路,而是使互感器的二次侧与地同电位。不管二次侧接不接地,只要电流表可靠并接于二次线圈,就形成回路,电流表就会有读数的。

    2、电流互感二次侧接的电流表一般为5A电流,如万一互感器二次开路,则这5A电流会强行通过空间,而形成极高的冲击电压,如此时有人接触二次线圈,会使人被击穿。

   3、电流互感二次侧接电流表后如果不接地,对人体不会有危险的:因为二次并接电流表后,其二次两端电压小于1V,用手接触次级引线,仅是将互感器的二级线圈与人体同电位,如用手同时接触二次线圈,由于线圈电压仅为1V,故对人体无危险。

楼主:
对:风是我回忆的方向关于诸位谁见过互感器接电流表后接地的?内容的回复:

学习课本中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工作了后解除多了就有了

网友H:
    电流互感二次侧接电流表后如果不接地,在没有安全隐患(互感器绝缘性能下降)的前提下,对人身不会构成危险,一旦发生互感器绝缘击穿,如果人体接触了互感器,就会有危险。在6kV及以上线路使用的互感器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J:
1、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要求一点接地,既是一点接地,当然不会构成回路;

2、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要求接地,主要是防止一次高压串入二次事故;

3、与接法有关系,如果二次线圈本身与火线、电压线圈有连接片,不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