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流量计的数据如何通过PLC模拟量模块上传到上位机

楼主(2012-12-14):
流量计的数据如何通过PLC模拟量模块上传到上位机

网友:
流量传感器送出4-20mA的信号---送到PLC的模拟输入模块---然后PLC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通过组态软件读取PLC输入模块的数据并转换成操作工可视的流量数据。其中在程序里面要做数据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