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SJ300-22KW.面板与端子都运行不了

楼主(2012-12-14):
有一台SJ300,22KW变频一直运行不了,也不报警。请问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是没调好参数,还是端子信号没接对!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都做了哪些尝试运行不了?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还不行,主板可能坏了。

楼主:
恢复出厂都是不能运行,根本没什么反应,又没报警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