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控制指令

楼主(2012-12-14):
ACS控制卡的MAP指令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没有使用过;有指令手册吗?里面应该写的比较明白吧·

先顶一下啊!!!

网友B:
Map 是用来做补偿时用的,详细的使用方法可以查看指令手册

网友C:
MAP是一个函数,与其同类的总共有12个函数:MAP, MAPB, MAPN, MAPS, MAPNS, MAPS, MAP2, MAP2B, MAP2N, MAP2NB, MAP2NS, MAP2S。可实现一维或二维等间距或不等间距的线性、B样条和Catmull-Rom样条插补。可用于一维或二维的偏差补偿等。

网友D(2018-07-11):
查看手册吧,里面有关于指令的说明,就是英文的,借助翻译工具还是基本可用看懂的。

网友E(2019-05-25):
参考一下,看一下

网友F(2019-08-29):
楼主有使用过 ACS C语言接口 acsc_SegmentLineExt 来实现 Line/o 的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