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反应慢

楼主(2012-12-14):
初步判断是温度太低,不知大家遇到的此情况多不?还有就是同时出现好几个触摸位有反应,不知是不是也与温度有关

网友A:
使用环境温度是多少啊 ? 还有是不是运行内存太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环境温度是多少啊 ? 还有是不是运行内存太少了啊

问题已找到,是后面一变频器干扰,谢谢,新疆目前气温零下八九度

网友C(2013-01-15):
学习下,温度,内存,和电磁场干扰,

网友D:
温度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触摸屏的低温测试都是在零下十几度的情况下测试的。维控人机界面,有需要了解的加我QQ418893245我给你们发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触摸屏的低温测试都是在零下十几度的情况下测试的。维控人机界面,有需要了解的加我QQ418893245我给你们发邮件

新疆冬天能到零下二三十度,确实存在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