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变频器带5.5kw电机,连接液压泵。频率没法提高问题。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12-12-15):
现有一项目为液压泵站。具体如下:电机采用4极三角形220V 5.5kw三相异步电机。泵采用普通齿轮泵。液压系统通过溢流阀调压。压力设定18MPa左右。额定转速。电机额定电流21A左右。

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以达到平缓启动目的。变频器采用西门子440系列,11kw变频器。变频器输入电压3相AC220V。事先跟西门子技术联系过,变频器可接单相220V供电。降容使用。技术推荐采用7.5kw。为了保证够用,选择大一号11kw变频器。

情况如下:

首先:电机改星星380V接法。直连厂电三相380v。输出正常,压力正常。

接着:电机改回三角形220V接法。通过变频器连接厂电单相220V(唉,没办法,用户只能使用220V)。v/f曲线为抛物线型(为风机/泵)。启动后手动增加频率,在大概18Hz时,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21A。电压大概175V。再往上就报警。F0003.电压过低。。假如空载(溢流阀全开)可以达到50Hz。

请问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
补充一下,在频率上升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电流增大,电压下降。。

另外,换算,P=根3×u*I*0.85=1.732*175*21*0.85=5.4kw。。。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前面的不太了解

P=根3×u*I*0.85=1.732*175*21*0.85=5.4kw  还知道

p=3×(1/√3)U(线电压)×I×cosφ(功率因数)

3×(1/√3)U(线电压) 可以说成是化简后就是你那个 根3×u(相电压),﹛(1/√3)U(线电压) =根3×u(相电压)﹜

乘以功率因数cosφ  是因为开始算出来的视在功率,要转化成有用功,我们常说的功率都是指的有用功。

网友B:
你这220V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网友C:
学习了,

情况如下:

首先:电机改星星380V接法。直连厂电三相380v。输出正常,压力正常。

接着:电机改回三角形220V接法。通过变频器连接厂电单相220V(唉,没办法,用户只能使用220V)。v/f曲线为抛物线型(为风机/泵)。启动后手动增加频率,在大概18Hz时,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21A。电压大概175V。再往上就报警。F0003.电压过低。。假如空载(溢流阀全开)可以达到50Hz。华豫

网友D:
降容一级不够,电流已经达到11KW的保护值,换15KW的吧;电源输入电流也较大,测输入电压降是否过大?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楼主的负载属于恒功率型,而选用的是降转矩型(风机、泵型),电机肯定会过载,曲线应选最大的提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负载属于恒功率型,而选用的是降转矩型(风机、泵型),电机肯定会过载,曲线应选最大的提升。

网友G:
没理解错的话楼主用的是西门子6SE6420-2UD31-1CA1这款变频器,西门子给出的标准输出电流是26A(基本符合你说的: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21A。电压大概175V。再往上就报警),现在你又接的是AC220V(不是AC380V)输入电压,技术推荐要降容使用。所以我还是认为变频器功率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理解错的话楼主用的是西门子6SE6420-2UD31-1CA1这款变频器,西门子给出的标准输出电流是26A(基本符合你说的: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21A。电压大概175V。再往上就报警),现在你又接的是AC220V(不是AC380V)输入电压,技术推荐要降容使用。所以我还是认为变频器功率小了。

网友I:
额。。

1)TO:dongshasd 兄和麦田兄,一般测量都是线电压、线电流。。。相电压和相电流不好测量。。。

2)TO:李纯绪兄,就如您所说。我这都已经扩了2级了(5.5上面是7.5,再上面才是11),按照西门子技术的回复的话,应该是够的呀。。所以我在这里就按照可能够的前提来考虑是否有什么设置不对。。。当然是在没办法。那只能改。。。只是。。。唉。。换15kw的变频器,那个体积太大了。。。柜体,,唉。。没地方。。

3)TO:yjig 兄,我想应该不是恒功率模式。因为带的是液压泵。液压泵的输出压力由负载决定,另外,转速决定了泵输出的流量。压力×流量=功率。在启动过程中,负载压力恒定,转速慢时,流量低。功率需求低。转速逐渐增加,流量增加,功率需求增加。

4)TO:秦君_1 兄,变频器选择的是440系列。

网友:
其实,关键为啥选择变频器。主要原因是,其实实际使用时,给变频器供电的是一个逆变器。。。唉。烦就在这里。逆变器将直流变成220V单相。。。采用变频器,单相220变成三相。再变频器软启动。或者恒压供油。。降低对逆变器的冲击。。。逆变器的抗冲击能力太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额。。1)TO:dongshasd 兄和麦田兄,一般测量都是线电压、线电流。。。相电压和相电流不好测量。。。2)TO:李纯绪兄,就如您所说。我这都已经扩了2级了(5.5上面是7.5,再上面才是11),按照西门子技术的回复的话,应该是够的呀。。所以我在这里就按照可能够的前提来考虑是否有什么设置不对。。。当然是在没办法。那只能改。。。只是。。。唉。。换15kw的变频器,那个体积太大了。。。柜体,,唉。。没地方。。3)TO:yjig 兄,我想应该不是恒功率模式。因为带的是液压泵。液压泵的输出压力由负载决定,另外,转速决定了泵输出的流量。压力×流量=功率。在启动过程中,负载压力恒定,转速慢时,流量低。功率需求低。转速逐渐增加,流量增加,功率需求增加。4)TO:秦君_1 兄,变频器选择的是440系列。

网友J:
175 V  是输入电源电源 吗?如果是,电压太低, 造成了变频器电压过低报警吧?

单相电源你要拖动 11KW 电机负载, 貌似你的电源容量不足。。。。。

网友:
TOmiy_gongkong 兄,这个175v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是变频器的供电电压。。。我们的厂容量远远超过这点。。而且当时是除了照明外。没有任何机器设备运行了(晚上)。

网友:
另外,电机是5.5kw,变频器是11kw

网友D:
有直流电源为什么要逆变呢?逆变后再整流,折腾啊!

扩容后是否够用你自己知道,测量结果还看不出来吗?

如果有直流电源,而且只运行这台5.5KW的油泵,应该按你直流电源的电压等级选一台直流电机。24V、48V、110V、220V电压的电机都有。这多省钱还省事。

真能折腾!

网友E:
TO:yjig 兄,我想应该不是恒功率模式。因为带的是液压泵。液压泵的输出压力由负载决定,另外,转速决定了泵输出的流量。压力×流量=功率。在启动过程中,负载压力恒定,转速慢时,流量低。功率需求低。转速逐渐增加,流量增加,功率需求增加。

本人所述的并非是绝对的、精确的恒功率,而是近似的相似的恒功率型,相当于金属切削机床。

也就是说,当转速降低到1/2时,功率并非就是1/2,而是大于1/2,至少是属于恒转矩类型。

因此,选用风机型负载肯定不对,应该选用最大的电压提升,以提高电压来尽可能的降低电机电流。

当然,电机及变频器的功率也应适当增加。

网友K:
用单相220V供电带5.5KW三相电机,由于整流后供电电压在负载重时下降较快而出现报警。

网友L:
电源容量不够用。应选用G型变频器

网友M:
     用单相220V供电带5.5KW三相电机   ??????  怎么接线,能运行 ????

期待电工高手来解释 ??、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用单相220V供电带5.5KW三相电机   ??????  怎么接线,能运行 ????期待电工高手来解释 ??、

选10KVA以上的(最好是30KVA)三相UPS,用升压变压器将220V升至380V,整流、滤波后供UPS逆变成三相380V电源。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有直流电源为什么要逆变呢?逆变后再整流,折腾啊!扩容后是否够用你自己知道,测量结果还看不出来吗?如果有直流电源,而且只运行这台5.5KW的油泵,应该按你直流电源的电压等级选一台直流电机。24V、48V、110V、220V电压的电机都有。这多省钱还省事。真能折腾!

恒功率的负载不需要设置V/F曲线,

网友P:
电机扭力不够啊,变频器改成单相,再改成三角形接法,电机扭力不足,变频器自然要提高电流了!

加减速机,提高扭力,提高运行频率

网友:
还是解决了,最后,直接将直流电接到变频的直流端。。避免了桥的这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