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调速器检修与更换全过程(多图)

楼主(2012-12-15):
这是前些天帮一个纸箱包装厂维修的一台设备。。。

故障是:滑差电机调速器的模拟输入电位器不起作用,导致电机速度不受控制。整套传动辊轮都像抽筋一样,一时快一时慢的运行着

后来我到他们厂里去了之后全面检查了一番,估计最大的可能就那个滑差电机调速器在搞怪。

最初拆开他们的操作面板看到有个电位器,电位器已经生锈老化···貌似旋转的时候还会打滑。。。后来也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模拟输入电位器有问题,就叫他们老板出去买了几个新的电位器。。。新的电位器刚换上的的时候正常的跑了一段时间。。。重启之后又不行了!

最后就拆开滑差调速器来检查了。。。

1、检查操作控制面板以及更换模拟电位器。

2、检查滑差电机调速器主电柜的线路

3、拆开旧的滑差电机调速器(换掉了里面的反馈调节电位器···原因生锈老化接线处已经接触不良

4、坏的元件换好之后装了回去。

5、上电试运行OK。(速度正常、模拟输入输出正常、转速显示正常···三、二、一,可以起飞

6、这个就是受滑差调速器控制的···带动整个传动辊的主电机

在此还要感谢走走兄弟提供的一些资料。。。

呵呵,写的比较简单。。。其实整个查来查去的过程远远不止这些。。。

网友A:
最后什么元件出故障了,怎么没有讲清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什么元件出故障了,怎么没有讲清楚呀

人家不是说了--调速电位器出问题,接触不良啊!

网友A:
我头一次没仔细看图,所以说没有讲清楚。最后是反馈电位器更换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