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适量通用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15):
用的是英威腾CHF100A系列矢量通用变频器.75KW变频器 带75KW电机

变频器设置成2个段速..第1段速为50HZ   第二段速为5HZ   首先运行的时候电机为段速1向容器加压.达到一定压力的时候切换到段速2

在段速1切换到段速2的变频器会跳.

请问要怎么设置才能达到我的工艺要求.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频率相差太大,应该使用内置简易plc设置多段缓冲减速。

网友B:
要设段速的加减速时间,不然默认为0,肯定会跳

网友C:
  1, 频率切换相差太大,变频器跳什么?

 2, 两段速时加速度时间是不是太短 ?

网友D:
第一段速减速时间加长看看

网友E:
加速时间要超过10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加速时间要超过10秒

搞错了,你从50HZ转到5HZ如果减速时间不够长的话,要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你的变频器应该是报OV吧

网友F(2018-11-10):
你这是工业洗衣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