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功率计算

楼主(2012-12-15):
三相五线制电路中,有电能表、电流表,现在怀疑电能表可能有问题导致读数错误。电流表显示电流为A180A(其余两相的电流表坏了),电流互感器是600/5 怎么计算电能 (只需要大概计算下 每小时用多少)

请问   W =3×根号3×U(220v) cosθ  这样算正不正确,不正确又该怎么算 ,最好详细点。

网友A:
电能表实际读数=(电能表本次数-电能表上次)x电流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能表实际读数=(电能表本次数-电能表上次)x电流比

网友C:
三个表坏了两个,那计量就不准了!

你看看电表的接线图

关于读数问题很简单,其实家里的表都是直读的,因为电流和电压都为1:1的,走了多少度点直接就用后来的减去原来的表底数

因为工厂里的用电设备电流较大,如你这个600:5的电流互感器就是把0~600A的电流变成0~5A的电流来计量的,这样便是因为普通的电表不可能通过600A的电流的!电流太大了!

这样电度表走出数就会偏小,因为我们把电流给变小了,但是这个变小是按比例的就是600:5,

所以计算时就要(电能表本次数-电能表上次)x电流比

网友D:
1.电能表接线正确,电能表校验合格可用(电能表本次底数-电能表上次底数)x电流比(倍率)算出电能表当时用电量

2. 如楼主所述,B、C两相电流表坏,如仅仅是表计坏无开路,不影响电能表正确读数,可用(电能表本次底数-电能表上次底数)x电流比(倍率)算出电能表当时用电量。

3.如B、C两相电流开路导致电流表无指示,电能表将少计电量,不能用(电能表本次底数-电能表上次底数)x电流比(倍率)算出电能表当时用电量。

4.B、C两相电流开路,参照电流表显示电流为A180A,按正常情况三相电流平衡,功率因数约为0.85计算,每小时电能约为:W*h=3UICOSΦ*h=3U线I线COSΦ*h=(3*220*180)/1000*0.85*1=100.98k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