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ICR.master420通用型变频器的电源接法?

楼主(2012-12-15):
在420型变频器的手册中标准电源接法有两种,一种是三相电源接法,另一种是单相接法。在其产品上电源标识有L1(L),L2(N),L3.请问能否接入单相电源?但产品标签上只标注三相:POWER:  3PH  AC380~480V.

网友A:
“产品标签上只标注三相:POWER:  3PH  AC380~480V.”

那说明你购买的这台变频器是三相电源输入的,你实际需要单相输入电源的机器就需要购买单相电源输入的型号,同一台机器不能同时接受两种电源输入模式。

楼主:
机器不能同时接受两种电源输入模式。多谢你的解答。

网友B:
420型变频器有接单项220V的,也有接3相380V的,要根据你买的类型接,外壳可能是一个磨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