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马达报ERR18,如何处理

楼主(2012-12-15):
松下伺服马达750w,垂直提升物体报错18,增加再生电阻报错12,测量电阻电压20v左右,也无发热现象,感觉电阻未动作,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另外再生电阻动作的电压应该为多少

网友A:
电阻参数设置了没

楼主:
已经设置为2了,请问再生电阻动作的想象是什么,另外电压是多少 谢谢

楼主:
另外补充下,我买的电阻是50欧100w的,正常来说是够的,p0.16设为2后,马达动作报错就是12了,看检测电压达到了400v,这个是不是代表再生电阻无动作

楼主:
换大的减速机会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设置为2了,万用表量过,电阻也串进去了,但是p0.16设为2 后,马达动作报警12,监控软件发现电压400v了,请问 这是为什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电阻有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