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uka机器人中在devicenet wago

楼主(2012-12-15):
在kuka机器人中devicenet的wago模块中添加一个输出后,如何配置端口啊

楼主:
现在急求啊   各位控制高手指点指点吧

网友A:
在机器人的I/O菜单系统配置首先点击搜索,即可找到I/O配置的映射到系统的I/O号码,剩下的就是你配置了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在机器人的I/O菜单系统配置首先点击搜索,即可找到I/O配置的映射到系统的I/O号码,剩下的就是你配置了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找到了配置端口的文件,但是不知道如何配置新加的一个输出的端口的端口号,不知道端口号在引用时就无法使用。下面是我找到的文件中的一部分

【DEVNET】
;wago module
outw20=10,0
inw20=10,0

;fronius welding device
outw0=5,0
outw2=5,2
;outw4=5,4
;outw6=5,6k
;outw8=5,8
;outw10=5,10
;outw14=5,12
;analog output
anout1=5,6,16,2
anout2=5,4,16,2

;anout1=5,8,8,0
;anout2=5,8,8,2
;input
inw0=5,0
inw2=5,2
inw4=5,4
inw6=5,6
inw8=5,8
inw10=5,10
;inw14=5,12
【PBMASL】

【DNSC1】

【DNSC2】

【DNSC3】

【DNSC4】

【DNSC5】

【DNSC6】

【DSEIO】
INDW0=0      ;$IN【1-32】
OUTDW0=0     ;$OUT【1-32】

楼主:
;==========================================================
; IOSYS.INI - Configuration file for the IO-System
;==========================================================
; For configuration help go to the end of this file.
;----------------------------------------------------------

; ATTENTION !!!! Since V5.0 Build13 we have removed the DeviceNet
;                driver "dndrv.o". Now you have to use the driver
;                "dn2drv.o" and the appropriate syntax (form 2)

【CONFIG】
VERSION=2.00

【DRIVERS】
;CNKE2=21,cnke2CPInit,cnke2drv.o
;DNSC6=20,dnsc6Init,dnsc6drv.o
;DNSC5=19,dnsc5Init,dnsc5drv.o
;DNSC4=18,dnsc4Init,dnsc4drv.o
;DNSC3=17,dnsc3Init,dnsc3drv.o
;CNKE1=16,cnke1CPInit,cnke1drv.o
;INTERBUSPCI=15,ibsCPPciInit,ibpcidrv.o
;DSEIO=14,dseIoInit,dseiodrv.o
;DNSC2=13,dnsc2Init,dnsc2drv.o
;DNSC1=12,dnsc1Init,dnsc1drv.o
;PBMASL=11,pbmsInit,pfbmsdrv.o
DEVNET=2,dnInit,dn2drv.o
LIBO=10,liboInit,libodrv.o
;INTERBUS=1,ibusInit,ibusdrv.o
;MFC=0,mfcEntry,mfcdrv.o

【MFC】
INW0=0       ;$IN【1-16】
OUTW0=0      ;$OUT【1-16】
OUTW2=2      ;$OUT【17-32】

【LIBO】

【INTERBUS】
;------- Inputs ---------
;Slave Inputs
INW50=896    ;$IN【401-416】
INW52=898    ;$IN【417-432】
INW54=900    ;$IN【433-448】
INW56=902    ;$IN【449-464】
;------- Outputs --------
;Slave Outputs
OUTW50=896   ;$OUT【401-416】
OUTW52=898   ;$OUT【417-432】
OUTW54=900   ;$OUT【433-448】
OUTW56=902   ;$OUT【449-464】

【DEVNET】
;wago module
outw20=10,0
inw20=10,0

;fronius welding device
outw0=5,0
outw2=5,2
;outw4=5,4
;outw6=5,6k
;outw8=5,8
;outw10=5,10
;outw14=5,12
;analog output
anout1=5,6,16,2
anout2=5,4,16,2

;anout1=5,8,8,0
;anout2=5,8,8,2
;input
inw0=5,0
inw2=5,2
inw4=5,4
inw6=5,6
inw8=5,8
inw10=5,10
;inw14=5,12
【PBMASL】

【DNSC1】

【DNSC2】

【DNSC3】

【DNSC4】

【DNSC5】

【DNSC6】

【DSEIO】
INDW0=0      ;$IN【1-32】
OUTDW0=0     ;$OUT【1-32】

【INTERBUSPCI】
;------- Inputs ---------
;Slave Inputs
INW50=896    ;$IN【401-416】
INW52=898    ;$IN【417-432】
INW54=900    ;$IN【433-448】
INW56=902    ;$IN【449-464】
;------- Outputs --------
;Slave Outputs
OUTW50=896   ;$OUT【401-416】
OUTW52=898   ;$OUT【417-432】
OUTW54=900   ;$OUT【433-448】
OUTW56=902   ;$OUT【449-464】

【CNKE1】
; =ConNo, additional offset,xSize

【CNKE2】
; =ConNo, additional offset,xSize

【IOLINKING】

【END SECTION】

;==========================================================
;Valid entries have the following formats.
;Arguments in squared brackets are optional.
;If nothing else is mentioned, arguments are decimal.

;Digital Inputs and Outputs:
;
; Form 1:
; {token}{offset}={byte}【,{multip}】
;
; {token}   INB (byte), INW (word), INDW (double word)
;           OUTB, OUTW, OUTDW
; {offset}  byte offset of robot IO System (0..m)
; {byte}    byte offset over all peripheral devices (0..m)
;           Offset starts with 0 at the first device and
;           ends with m at the end of the last device.
; {multip}  creats n dataobjects of {token}
; Example:
; OUTW4=2,x3
; Three words of the periphery, starting at byte 2,
; are mapped to the outputs 33-80.
;
; Form 2:
; {token}{offset}={address},{byte}【,{multip}】
;
; {token}   INB, INW, INDW, OUTB, OUTW, OUTDW
; {offset}  byte offset of robot IO System
; {address} address of a peripheral device (0..m)
;           driver specific information, see descr. below
; {byte}    byte offset at this peripheral device (0..m)
;           Offset starts with 0 at the every device
;           driver specific information, see descr. below
; {multip}  creats n data objects of {token}
; Example:
; INW4=10,0,x2
; Two words of the peripheral device with address 10 and
; up from byte 0 are mapped to the inputs 33-80.

;Analog Inputs and Outputs:
;
; Form 1:
; {token}{num}={byte},{res},{type}【,CAL{factor}】
;
; {token}   ANIN or ANOUT
; {num}     number of the analog channel (1..i)
; {byte}    byte offset over all peripheral devices (0..m)
;           Offset starts with 0 at the first device and
;           ends with m at the end of the last device.
; {res}     resolution of the analog value (number of bits)
; {type}    type of analog value
;           0 : right justified without sign
;           1 : right justified with    sign
;           2 : left  justified without sign
;           3 : left  justified with    sign
; {factor}  maximum analog value, decimal without prefix,
;           hexadec. with prefix 0x or octal with prefix 0
;           "CAL 0" or no entry sets factor to its maximum
; Example:
; ANIN1=10,12,3
; The analog input No.1 is used. The byte offset on
; peripheral side is 10, the resolution is 12 bit and the
; type of analog value is 3 (left justified with sign).
; The maximum binary analog value(二进制模拟量) is 2047.
;
; Form 2:
; {token}{num}={address},{byte},{res},{type}【,CAL{factor}】
;
; {token}   ANIN or ANOUT
; {num}     number of the analog channel (1..i)
; {address} address of a peripheral device (0..m)
;           driver specific information, see descr. below
; {byte}    byte offset at this peripheral device (0..m)
;           Offset starts with 0 at the every device
;           driver specific information, see descr. below
; {res}     resolution of the analog value (number of bits)
; {type}    type of analog value
;           0 : right justified without sign
;           1 : right justified with    sign
;           2 : left  justified without sign
;           3 : left  justified with    sign
; {factor}  maximum analog value, decimal(十进制) without prefix,
;           hexadec. with prefix 0x or octal(八进制) with prefix 0
;           "CAL 0" or no entry sets factor to its maximum
; Example:
; ANIN3=30,0,16,2,CAL 0x6C00
; The analog input No.3 is used. The device address is 30,
; the byte offset at this device is 0, the resolution is
; 16 bit and the type of analog value is 2 (left justified
; without sign). The maximum binary analog value(二进制模拟值) is 27648.
; The CAL-factor is especially required in case of using
; Profibus analog modules.

;particularities:
;【MFC】 MFC-IO with KRC1 / CAN-IO-Modul with KRC2
;     Entries in form 1
;
;【INTERBUS/INTERBUSPCI】 Interbus Phoenix Mast./Slave Cu/LWL
;     Entries in form 1
;     $IN/OUT【n_1】=(n+1)*8-7
;     $IN/OUT【n_8】=(n+1)*8

;【DEVNET】 DeviceNet on the KUKA MFC
;     Entries in form 2 for driver dn2drv.o
;     {address}=DeviceNet MACID

;【DNSC1】 DeviceNet LPDN scanner channel 1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DeviceNet slave MACID
;     {address} = MACID of CH1 ==> Slave part of LPDN CH1
;
;【DNSC2】 DeviceNet LPDN scanner channel 2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DeviceNet slave MACID
;     {address} = MACID of CH2 ==> Slave part of LPDN CH2
;
;【DNSC3】 DeviceNet LPDN scanner channel 1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DeviceNet slave MACID
;     {address} = MACID of CH1 ==> Slave part of LPDN CH1
;
;【DNSC4】 DeviceNet LPDN scanner channel 2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DeviceNet slave MACID
;     {address} = MACID of CH2 ==> Slave part of LPDN CH2
;
;【DNSC5】 DeviceNet LPDN scanner channel 1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DeviceNet slave MACID
;     {address} = MACID of CH1 ==> Slave part of LPDN CH1
;
;【DNSC6】 DeviceNet LPDN scanner channel 2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DeviceNet slave MACID
;     {address} = MACID of CH2 ==> Slave part of LPDN CH2
;
;【PBMASL】 ProfiBus Siemens Master/Slave CP5614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Slave DP-address
;     {address} = 127 ==> Slave part of CP5614
;
;【DSEIO】 Digital inputs/outputs for KR C3A
;     Entries in form 1
;
;【CNKE1】 ControlNet 1784PCIC LP-Elektronik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ConNo
;     {byte}    = additional offset
;
;【CNKE2】 ControlNet 1784PCIC LP-Elektronik
;     Entries in form 2
;     {address} = ConNo
;     {byte}    = additional offset
;
;【IOLINKING】 Outputs follow inputs
;     Special form:
;     $OUT【{bitoffset}】=$IN【{bitoffset}】
;
;     {bitoffset}    Bit(!)offset in the robot I/O-System,
;                    starting with 1 (1..MAXIO)
;
;     Example: $OUT【512】=$IN【401】
;     In this case output nr. 512 (bit 8 of byte 63)
;     is linked to input  nr. 401 (bit 1 of byte 50)
;
;     Notes:
;     IOLINKING means outputs follow inputs in the robot
;     I/O-system (within ipo-cycle), regardless if they
;     are mapped to drivers.
;     Port ranges cannot be specified, each bit must be
;     linked by itself.
;     Only a maximum of MAX_IOLINKS can be configured (set
;     in progress.ini, if this value is increased, robot
;     functionality cannot be guaranteed!).
;----------------------------------------------------------
; 04/02/02  section 【IOLINKING】 added

这是文件,我是在wago750-504模块上添加一个数字输出端口,现在不知道如何配置这个端口   望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我在电脑前守着,如需任何信息,我立即发到论坛上,谢谢

网友B(2017-12-03):
多谢楼主分享,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