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PLC指令

楼主(2012-12-15):
请高手解释一下三菱PLC软件中指令

〔> K2M40 K0〕是什么意思?

plc是FX1S系列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触点比较指令,比较K2M40这个数是不是大于常数0,大于这个条件就成立,导通执行后面的指令

网友B:
〔> K2M40 K0〕是什么意思?

楼主你好!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K2M40,这是一个组合位···K2是八位···也就是M40-M47···

M40-M47可以对应八个二进制数···例如:00000000 11111111 00001111 01010101···把这些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跟K0作比较。

〔> K2M40 K0〕···这句的意思是K2M0组合产生的二进制数大于0的时候接通这一段···由此可见M40 M41```M47随便任何一个闭合得电···K2M0都是大于0。。。例如:二进制的00000001=1>0

网友C:
楼上解得很详细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接点比较指令,如3楼的解释;
当M0~M47中有状态为1者时,该等效“接点”接通。

网友E:
实际就是等效于西门子的字节比较指令,就是M40-M47这个内存字节的值大于常数“0”该节点等效导通!三菱比西门子等更加便利,可以直接进行1/2 个字节进行比较和数据传送,而在西门子等欧美产品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网友F:
西门子也行吧,也就是=B MB40 16#0 这样也可以哟。

网友G:
K2M40的排列次序:M47 M46 M45 M44 M43 M42 M41 M40,只要M40到M47其中一个不为0,就会大于0。

网友H(2016-06-28):
三楼很给力,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