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PLC I/0扩展模块 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2-12-15):
用了LG plc 很多年了,可是一直没有用过扩展模块,I/O点的,不知道扩展模块的输出点地址是p多少,请高人指教,多谢。

网友A:
主机是P000开始 的输入

P40开始是输出

K80S 120S 是这样的

网友A:
I/O配置:主体输入:00-3f 输出40-7f 第一扩展输入80-8f 输出90-9f 二:入100-10f 出110-11f三:入120-12f 出130-13f 模拟量的话不算是固定的通道特殊寄存器里读值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江湖混混-余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