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12-12-15):
CC-LINK指令:

from k0 h0a k4km1520 k1

这个指令怎么解?注释是模组异常,看不懂

to k0 h0a k4m1540 k1

这个注释是刷新指令,也不懂。

bmov k4m1200 d1100 k10

这个注释是系统正常,怎么解?

求诸位大侠排难解惑!

网友A:
你自己的描述有很大问题,你把问题写明白再说

CC-LINK是最容易搞的总线

楼主:
from k0 h0a k4km1520 k1

to k0 h0a k4m1540 k1

bmov k4m1200 d1100 k10

就是这三条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把这个单独拿出来说是无意义的,要看到所有的程序和机架的配置

网友C:
所有的注释都是建立在整个程序逻辑基础上的。离开逻辑谈注释没有意义。

网友D:
移动一些数据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

楼主:
就from k0 H0A k4km1520 k1这个程序

是不是把0000 0000 0000 1010代入以下继电器里?
m1505 m1506 m1507 m1508
m1509 m1510 m1511 m1512
m1513 m1514 m1515 m1516
m1517 m1518 m1519 m1520然后写入第一个功能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