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emium PLC的1610电源模块,为什么0V与GND是接通的?

楼主(2012-12-15):
请教Premium PLC的1610电源模块,为什么0V与GND是接通的?

这样导致了我的开关电源的OV与大地接通了,与整个屏柜的柜体也是接通了。施耐德为何要这样设计?

24V电源的0V接大地,与交流220V的零线也通了(有很多工厂,零线与地线是接在一起的,这个我们没法子改变)。

网友A:
0V与GND接通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吗

网友B:
有的PLC是地线和电源的负极相连的;

零线和地线相通,有的配电系统就是想通的;

网友C:
电势差的缘故。。只是交流就不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