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码捷MS9540扫描<此处内容被屏蔽>如何设置??

楼主(2012-12-16):
我想用MS9540的条码枪自动读取条码,并且读取条码后自动回车,我都按照说明书上面的条码设置码刷了,怎么搞来搞去就是不能正常读取条码呢??请师傅们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应该第一步刷什么条码,第二步刷什么条码……最好,谢谢啦~!!

网友A:
步骤:
1.
扫描说明书的第2 enter/exit configuration mode】条码

2.
扫描说明书第72 CodeGate Inactive Out of Stand】条码

3.
扫描说明书第2 enter/exit configuration mode】条码

注意:由于扫描枪说明书有改版,所以第2 步中旧式说明书不在72 页(32 页的可能性较大),这时在目录中查找:“ Honeywell MS9500 Voyager &VoyagerCG Series” 目录下“ CodeGate Status” 中具体页数,找到“ CodeGate Inactive Out of Stand” 扫描即可。

楼主:
我试了,怎么还是不行呢?有亲自设置过条码枪的师傅来教一下……

你这个是从百度上COPY的吧,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