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R无刷自控电机软启动器运行维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2-12-16):
一、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为保证水电阻能在电机转子上长期免维护运行,该起动器在整体设计上应用了以下技术:
1. 选用具有下述特性的电解液为水电阻:
a.对金属(铜和钢)具有防锈作用;
B.通过大电流后,不发生电解液变质、极板腐蚀、产生气体的化学反应;
C.电解液的冰点为-20℃,沸点为120℃,以满足不同环境下安全工作的要求。
d. 起动器采用金属全密封结构,尽可能减少密封面数量。对少量密封点(接线柱、安全排气阀和放液孔)均采用耐高温(工作温度达到 250℃),耐老化的四氟乙烯塑料(俗称塑料王)作为密封和绝缘材料。

二、达到的效果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实现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无刷自控运行,提高了电机的起动性能、可靠性和自适应能力 避免了绕线式异步电机因存在滑环、碳刷,造成运行维护工作量大、故障率高的缺点,达到了以下效果:
1、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能以额定电流、额定转矩起动电动机,避免了高压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液态电阻(热变电阻)、磁控电抗器、固态(晶闸管)软起动设备,起动转矩 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当电流降低50%时,起动转矩降低75%的影响,起动电流必须大于电机额定电流3倍以上,才能起动轻载电机这一缺点。
2、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起动过程是电机根据本身的转速自动完成,无需人去干涉。其它起动装置一般靠时间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等间接控制;电机起动结束后,还要靠 人去将起动装置退出运行(特别是高压电机),如退出时机不对,会威胁电机、机械、供电和启动设备的安全运行。
3、 当电网电压较低或负载较重,造成电机输出转矩不足时,水电阻的温度会因通过电流而升高,电阻自动降低,从而逐步提高电机电流,电机起动转矩自动增加,确保电机一次起动成功。
4. 设置安全排气阀,在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后,自动打开排气阀,保证正常运行时,起动器内部的压力与大气压一致;同时,为避免因电机长时间堵转,电解液烧开\起动器内部压力升高,设置了安全阀,保证电机及起动器的安全。
5、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使电机的起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附近,避免过大的起动电流对电机造成的各种危害。
6、 如电机出现堵转现象,电机会自动加热电解液,当电解液烧干后,电机电流会自动降为零,避免电机因长时间堵转而烧坏。
7、 电机运行过程中,遇到突加负载(如轧钢机在轧钢过程中出现堵转),随着电机转速的降低,启动电阻会自动串入转子回路,达到增加转矩,减少电流,保护电机安全的目的。

三、降低了电机起动装置成本和体积
1、一台1400KW电机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市场售价仅2万元。相同容量的高压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机价为17万元)液态电阻(热变电阻)起动装置需12万元,另需增加一台起动高压开关柜、一台短接(隔离)高压柜,两根高压电缆及附件16万元,每台电机不计安装及基建费用,就高达28万元。绕线电机(电机价为23万元)液态电阻(热变电阻)起动装置+短路开关柜约需10万元;需增加三根3×240mm2低压电缆作为转子电流引出线,每根长度按30米计,加上6个电缆头,约需2.5万元,在不计基建费用的情况下,总计费用将达到12.5万元。
2、 一台1400KW电机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外形仅是一个Φ600×320的圆柱体,并直接安装在电机上。而相同容量的高压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液态电阻(热变电阻)起动装置外形尺寸为(1700+1200)×1200×2800,需进行基建投资。

四、 节约了电能 :
1、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能使交流电动机以最大转矩起动,在电机选型时,不用考虑通过增加电机容量,增加电机起动转矩,避免大马拉小车现象。
2、 供电变压器的选择时,不用害怕电机起动电流过大,电压降过高,影响其它设备安全运行而增加变压器容量。

五、 结构简单,运行维护方便:
1、 电机和起动装置合为一体变成了无刷自控电机。对用户来说,它就是一台具有优良起动性能(不用配置起动控制柜及相应电力电缆、控制电缆,不用考虑起动设备安装调试,就能使电机以额定电流、额定转矩起动)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起动设备安装完成后,对起动 装置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和维护。
2、 起动电阻的变化是通过离心力改变极板的距离和电解液通过电流后,温度升高实现的,没有复杂的控制电路和传动机构,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降低了运行维护工作量。
3、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将电气控制、机械设计和电化学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交流电动机以较简单的结构、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以额定电流、额定转矩起动的梦想。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为需要大起动转矩、小起动电流的用户找到了降低电机拖动及控制系统的成本有效方法。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必将以优良的起动性能、低廉的价格、对电源和负载自适应的能力、微小的体积、节能和运行维护方便等特 点,获得更广泛的应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已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专利ZL01277402.2),另有一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号:03219788.8)和一项发明专利(申请号:03112809.2),并通过了江西电机产品鉴定站性能鉴定,投入了工业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