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翠欧(trio)控制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2-12-16):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控制系统,使用的是翠欧(trio)MC403运动控制器,由于我不是专业学这个的,好多问题都不太会,不知道那些接口怎么连接。谁能教我一下硬件接线问题,或谁可以给我一张接线图,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去翠欧的网站www.triomotion.net  下载资料先学习一下,再接线调试

楼主:
对:枫风雨霖关于去翠欧的网站www.triomotion.net  下载资料先学习一下,再接线调试 内容的回复:

首先谢谢您的热心回答。我在上面看很多东西了,但是感觉还是不太明白,一头雾水的感觉,刚刚入门有点困难。。

——!

网友:
您可以拨打TRIO上海办事处的技术支持电话。021-58797659. 或者您可以在www.triomotion.com上面下载到关于403硬件接线的说明

楼主:
对:——!关于您可以拨打TRIO上海办事处的技术支持电话。021-58797659. 或者您可以在www.triomotion.com上面下载到关于403硬件接线的说明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看过那个资料,还是不太懂。

网友B:
刚才回了你另外一贴,你去看看吧,没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回了你另外一贴,你去看看吧,没那么复杂。

老大,首先特别感谢您的帮助。我今天连好线,按照您给我的程序试了一下,它就转了一下,然后就停了,我特别开心啊。再然后他又不转了。。。线什么的还有程序我都没动,可是他就是不走。查看电机显示的是SUR-OFF的状态,我又检查了一遍接线,还是不行,是不是电机还要设置什么参数啊,我那个电机试运行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带的这个功能,不用外部信号,刚转几下他就报错说过载了。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了,我都要崩溃了,检查一天了,还是没进展,请求帮助啊,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回了你另外一贴,你去看看吧,没那么复杂。

我现在又有新问题了,一个单独的内密控编码器的输入信号怎么编程,您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段。就是我现在想要用我外接这个编码器的运动来控制电机,也是最简单的就行,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B:
问题都解决了吧? 万事开头难,入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事开头难,入门就好了。

是的,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E(2018-05-23):
请联系我一下,13414244486我正使用的也是CM403,p821控制器,请问题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