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A5系列脉冲型,监控指令脉冲总有误差

楼主(2012-12-16):
问题具体是这样的,我PLC是走绝对值的,但是程序开始的时候是先复位到参考点,然后开始周期性的动作,但是走100个来回的时候,停到参考点的监控的脉冲数不一样了,一开始可能是4,停下之后可能是6,或8之类的,最多时相差16个脉冲。

假如一开始电机复位,然后到一个参考点的时候监控脉冲接收总数是6055,然后让他走个100个周期。在走动的时候也是会回到参考点的,有时就可以看到到参考点时监控的接收脉冲就不是6055了,可能是6054,6053(只会少)。有两个电机,都是走绝对值,有时两个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只是其中一个会出现,请帮忙,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1、伺服不会恰好停在你期望的位置上,编码器的分辨率越高,相差的脉冲数就越多;

2、伺服停车的实际位置只受编码器反馈脉冲的检测,不受反馈脉冲的控制!

3、这是伺服控制原理决定的,就是说伺服不可能完成一个或几个脉冲的控制!

网友A:
4、伺服的位置环是根据指令脉冲数和反馈脉冲数比较得出停车命令的,这个期望位置命令是准确的,可是伺服接受命令到真正停车位置,不在同一个位置上!

网友A:
5、就好像你开车,你想让车停在什么位置,和车实际停车位置有差距一样!

网友B:
松下的驱动器   是脉冲分频分子和分母   计算起来非常复杂   我们换了一台A5   调了一个星期   费死劲了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4、伺服的位置环是根据指令脉冲数和反馈脉冲数比较得出停车命令的,这个期望位置命令是准确的,可是伺服接受命令到真正停车位置,不在同一个位置上!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 的耐心解答,但是我看了还不是很明白

按照你这样说,我这中情况就是脉冲发送和编码器反馈数是一致的是吧

但是没到实际位置?那是什么问题呢?还是不知道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4、伺服的位置环是根据指令脉冲数和反馈脉冲数比较得出停车命令的,这个期望位置命令是准确的,可是伺服接受命令到真正停车位置,不在同一个位置上!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 的耐心解答,但是我看了还不是很明白按照你这样说,我这中情况就是脉冲发送和编码器反馈数是一致的是吧但是没到实际位置?那是什么问题呢?还是不知道解决方法是什么

刘老师:别人说的好像是收到给定脉冲与PLC实际发的不对,您似乎又偏题了。

这个应该是输入脉冲线被干扰了,A5的抗干扰能力普遍反映不如A4,你检查一下接线,是否一一都是按照说明书上做的?连线是否双绞、屏蔽?现场有没有其它干扰源,例如变频主轴、电磁阀等等,先把其它关掉看看,再一个一个的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4、伺服的位置环是根据指令脉冲数和反馈脉冲数比较得出停车命令的,这个期望位置命令是准确的,可是伺服接受命令到真正停车位置,不在同一个位置上!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 的耐心解答,但是我看了还不是很明白按照你这样说,我这中情况就是脉冲发送和编码器反馈数是一致的是吧但是没到实际位置?那是什么问题呢?还是不知道解决方法是什么刘老师:别人说的好像是收到给定脉冲与PLC实际发的不对,您似乎又偏题了。这个应该是输入脉冲线被干扰了,A5的抗干扰能力普遍反映不如A4,你检查一下接线,是否一一都是按照说明书上做的?连线是否双绞、屏蔽?现场有没有其它干扰源,例如变频主轴、电磁阀等等,先把其它关掉看看,再一个一个的打开。

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屏蔽线,不是双绞线。

然后是基本上排除是干扰问题,因为说干扰的话是个累积的,但是现在他不是累积。

网友C:
每次是确定的结果,比如发几次一定停在一个确定的数上,那么可能是PLC软件的问题,否则就可能是干扰问题或PLC输出电路与A5输入信号的不兼容,您看看PLC输出电路与A5推荐的电路一样否?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每次是确定的结果,比如发几次一定停在一个确定的数上,那么可能是PLC软件的问题,否则就可能是干扰问题或PLC输出电路与A5输入信号的不兼容,您看看PLC输出电路与A5推荐的电路一样否? 内容的回复:

plc的输出电路是按照推荐的电路,

然后我的设备配置是PLC、触摸屏和伺服电机

这些连接还会不会在哪个环节出问题?

网友C:
您通的是差分还是单极方式的?如果是单极方式的注意上拉电阻或限流电阻的位置,伺服手册会有提示的。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您通的是差分还是单极方式的?如果是单极方式的注意上拉电阻或限流电阻的位置,伺服手册会有提示的。 内容的回复:

这里的接线应该是没有错的。

网友E:
如果方便,接个寻零开关最省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人说的好像是收到给定脉冲与PLC实际发的不对,您似乎又偏题了。这个应该是输入脉冲线被干扰了,A5的抗干扰能力普遍反映不如A4,你检查一下接线,……

1、伺服电路中,只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是看得见波形的实际脉冲;

2、伺服电路中,你不会看到指令脉冲传输的波形,因为没有指令脉冲,只有用户输入给位置环的指令脉冲数;

3、说指令脉冲数受到传输干扰,是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C 的回复内容:……别人说的好像是收到给定脉冲与PLC实际发的不对,您似乎又偏题了。这个应该是输入脉冲线被干扰了,A5的抗干扰能力普遍反映不如A4,你检查一下接线,……1、伺服电路中,只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是看得见波形的实际脉冲;2、伺服电路中,你不会看到指令脉冲传输的波形,因为没有指令脉冲,只有用户输入给位置环的指令脉冲数;3、说指令脉冲数受到传输干扰,是个笑话!

非常感谢

想再了解个问题,;2、伺服电路中,你不会看到指令脉冲传输的波形,因为没有指令脉冲,只有用户输入给位置环的指令脉冲数;

就是说PLC读到触摸屏里面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用户输入给位置环的指令脉冲数”是个一次性可以读完的数据,可以这样理解你这句话吗?

 其实现在我是在担心是不是每次读到这个数是不一样的,导致这问题的出现。

网友C:
楼主:您的指令是如何给伺服驱动器的?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楼主:您的指令是如何给伺服驱动器的? 内容的回复:

程序是外面叫人写的,他说是读触摸屏寄存器里面的数据(脉冲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其实现在我是在担心是不是每次读到这个数是不一样的,导致这问题的出现。

1、楼主的伺服已经调的非常好了;

2、差几个脉冲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种伺服不是脉冲步进式控制,是开关控制方式,无法实现“单脉冲控制”;

网友A:
3、这种伺服,所谓的脉冲只是检测性质的脉冲,伺服的位移是不受这种脉冲控制的,伺服每次启动、停止都很难在一个固定点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其实现在我是在担心是不是每次读到这个数是不一样的,导致这问题的出现。 1、楼主的伺服已经调的非常好了;2、差几个脉冲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种伺服不是脉冲步进式控制,是开关控制方式,无法实现“单脉冲控制”;

脉冲步进式,开关控制方式,单脉冲控制

可以简单解释下吗?

大概知道我这种是很难调整了

网友A:
4、“一开始可能是4,停下之后可能是6,或8之类的,最多时相差16个脉冲。”,这可能是脉冲分、配频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解释下吗?大概知道我这种是很难调整了

1、例如你输入1000个指令脉冲;

2、伺服电机启动,运转,编码器检测到电机转过的脉冲数是1、2、3、……;

网友A:
3、当编码器检测到电机转过的脉冲数是1000时,1000个指令脉冲-1000个反馈脉冲=0时,伺服位置环发出停车指令;

4、伺服接到停车指令后停车,停车的实际位置不是发出停车指令的位置,这时编码器检测到的实际停车位置是1001;

5、这不就差了一个脉冲吗?!

网友A:
6、一个脉冲不差,是偶然的,差才是正常的!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A5驱动器去读触摸屏寄存器的数据?还是PLC读触摸屏寄存器的数据?

如果是前者,PLC干嘛?如果后者,PLC如何去控制伺服?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6、一个脉冲不差,是偶然的,差才是正常的! 内容的回复:

但是一台机器上面有三个伺服电机,其中一个不会出现这现象,就有两个会那样

网友G:
不是干扰问题的话,看你的参考点是否稳定啊,还有就是基本增益不足也有可能导致这种问题!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你的意思是说A5驱动器去读触摸屏寄存器的数据?还是PLC读触摸屏寄存器的数据?如果是前者,PLC干嘛?如果后者,PLC如何去控制伺服?内容的回复:

是PLC去读触摸屏上的数据,然后再到伺服电机上面吧

具体我也不知道,他说是那样的

网友C:
呵呵,楼主谢天谢地您来了!

这个很关键的,不能臆断啊,要不然怎么给你出主意?

网友H(2013-01-19):
我是做伺服代理的,前一段时间一个客户反应驱动器走不准,现场监控到的脉冲数每动作一次就多一个,写了一段小的PLC程序输进去,动作却是正常的,后来修改程度改善这种情况,查找问题找的要死人了。

网友I:
宋先生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对:芳季关于宋先生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内容的回复:

没有解决

网友J:
跟楼主一样.也是差几个码.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K(2014-06-22):
在脉冲CW  CCW处并上电阻 然后另外一端接24V

网友L:
我也遇到过,A5的编码器分辨率是104万脉冲/转,相差这么多不算什么了,你据此以你实际的位置为准,要做全闭环,最好用运控模块或运动控制器,PLC高速计数会带来更大误差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楼主(2015-07-24):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驱动器   是脉冲分频分子和分母   计算起来非...

松下伺服电机有两个设置方式,如果你的齿轮比不是整数就是要跟你说的那样设置为分数,如果是整数,可以直接设置008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