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路板的故障查找方法

楼主(2012-12-16):
工控电路板越来越智能化,不带CPU(MPU MCU)的电路板可以说越来越少了,工控机、变频器、PLC、智能仪器仪表等无不包含了CPU(MPU MCU)芯片,有的一块板还不止一个,这类芯片结构功能复杂,引线较多,同一故障现象但可能是很多不同故障原因,牵一发而动全身,维修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如何总节这类电路板故障的共同规律,从而按部就班有章可循地去寻找故障,这是很多维修人员的愿望。

1.查电源
检查电源,不仅要用万用表检查电压大小,还要用示波器检查电压波形
2.查晶振
检查晶振有没有起振,可以用示波器检查晶振脚的波形来查看
3.查复位
检查复位信号是不是正常,复位脉冲有没有正确送到CPU芯片的复位脚。
4.查总线
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的任何一根开路或短路都可引发故障,可以通过测试平行总线的对地电阻比较某路有没有故障来判断,或者观察各路总线的波形来判断。
5.查接口芯片
接口芯片是坏得最多的一类元件,可通过代换或专用仪器检测来判断是否损坏。

网友A:
顶了,最近拆开一个变频器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