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变送器输出同时连接二次仪表与PLC的方案设计与解析

楼主(2012-12-16):
     热电偶变送器输出同时连接二次仪表与PLC的方案设计与解析

   网上有一贴,原题为:热电偶之类的模拟量同时带动(连接仪表和PLC)的是否可以?有没有相互影响?

答案是可以的,如设计合理,二次仪表与PLC相互之间应无影响下面将介绍采用热电偶变送器与二次仪表及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连接电路设计、转换公式的推导及PLC编程。实现对被测温度的时时采集、显示。

选热电偶变送器SWPTC-05其测温范围:-100~+200度,对应输出为4~20ma。热电偶变送器与二次仪表的接线如下图:24V电源正极接变送器的V+输出点,变送器的V- 输出点接二次仪表的输入正,二次仪表的输入-24V电源的负极,形成闭环回路。

输入为4~20ma电流的二次仪表,其 +- 输入端其内部并接一250Ω电阻,将输入的4~20ma电流转换成1~5V电压信号,再对此电压进行A/D转换变为数字量,再进行运算处理,由数码管显示被测温度。

PLC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为EM235,它有ABCD 4路模拟量输入口,其每一路(如A路)的输入除有输入正(A+)、输入负(A-2个接线端外,还有连接250Ω电阻的接线端(RA)。如输入信号为电压,只用(A+)、(A-2个接线端,接输入信号的正负极,EM235的(A+)、(A-)之间为输入的电压信号,其RA可空悬不用。如输入信号是电流,则A+RA二点应接在一起,再接电流+ A- 接电流- 。此时A+A-之间由于了并接250Ω电阻,故4~20ma电流流过输入口时,EM235的(A+)与(A-)之间已变为 1~5V 的电压信号。EM235将这电压信号通过内部的A/D电路转换,将输入的电压转换为与之成比例变化的数字量。

一般输出为4~2ma的变送器,其输出端的饱和电压均在十几伏以上,即容许接略大于500Ω电阻负载而不会使负载电压饱和失真。故输出为4~2ma的变送器可以同时输入给输入电阻皆=250Ω二次仪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其连接方法可有2种:1、二次仪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串联接变送器的输出。2、二次仪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并联接变送器的输出。

注意:串联接法,二次仪表的地与PLC的电源的地不能共地,二者是由各自电源供电工作的。变送器的输出与二次仪表、PLC的串联接线图如下图一所示。并联接法,二次仪表的地与PLC的电源的地是共地的,变送器的输出与二次仪表、PLC的并联接线图如下图二所示。

一、连线说明:

1、串联接法:见图一:PLC24V正极接变送器的输出V+,变送器的输出V- 接二次仪表的输入+,二次仪表的输入- 并接EM235A+RA二端点,EM235A- PLC24V电源负极。这样变送器的输出总负载=250+250=500Ω,确保转换后的电压信号与4~20ma成比例变化,即不会出现输出信号饱和失真。

串联接法由于变送器与二次仪表之间、二次仪表之间与PLC之间均是由电流方式传输的,故可远距离传送而不会产生信号失真。即:串联接法适用于变送器、二次仪表及PLC三者之间距离较远的场合。

2并联接法:见图二:PLC24V正极接变送器的输出V+,变送器的输出V- 接二次仪表的输入+EM235的输入A+,二次仪表的输入-,和EM235A-接在一起,再接24V的负极,即二次仪表的输入与EM235的输入是并联连接的。注意:EM235RA要空悬或与EM235A-端短接,这样变送器的输出总负载=250Ω(即为二次仪表的输入电阻),确保转换后的电压信号与4~20ma成比例变化,且读数正确。

并联接法由于变送器与二次仪表之间是4~20ma电流信号传送,而二次仪表与PLC之间是1~5V电压信号传送,故:并联接法适用于变送器与二次仪表之间可远距离传送,而二次仪表与PLC之间的距离不适于过长的场合。

二、  显示处理:

1、对二次仪表不用做任何处理,直接用它显示被测温度。

    2、对PLC:每隔0.5秒采集一次由EM235 4~20ma 转换的的数字量(AIW0),并将其按转换公式进行运算,运算结果即为实测温度,将它传送给与触摸屏有通信联系的变量(如VD100),VD100将自动的传送给触摸屏,由触摸屏构成温度与时间的变化曲线时时显示温度的动态变化(本文对触摸屏编程略)。

三、转换公式的推导:被测温度为 -100~+200度变化,热电偶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为4~20ma,输入给EM235EM235将其转换为 6400~32000数字量。数字量与电流量的关系曲线如下图三:

 三、  PLC编程:

   程序说明:该程序是用秒脉冲SM0.5的前后沿,读取AIW0数据的,且按公式求出对应温度值,再送给VD100VD100PLC与触摸屏相互传递数据的通讯变量,由VD100将实测温度值传送给触摸屏,供触摸屏显示用,采样间隔为0.5秒。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整整,本人深表感谢!

网友A:
资料很不错;比较好的资料;

网友B:
感谢楼主详细讲解,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C:
资料非常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D:
西门子这样应用一旦使用同一个电源就是烧的噼里啪啦

三菱等模块隔离的许可这样应用

楼主:
5楼:“西门子这样应用一旦使用同一个电源就是烧的噼里啪啦”为什么?请讲出道理。

网友E:
可以可以

网友F:
我用热电偶好几年的,理解不透彻。

网友G: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5楼:“西门子这样应用一旦使用同一个电源就是烧的噼里啪啦”为什么?请讲出道理。 内容的回复:

对你的说法表示不理解 能否详细说下

网友H:
收藏了,好文章

网友I:
写的不错,好文章要收藏。

网友J:
楼主详细讲解,学习了

网友K:
原题为:热电偶之类的模拟量同时带动(连接仪表和PLC)的是否可以?

--

加个信号分配器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14楼:“加个信号分配器不能满足要求?”如果信号分配器的功能是将一路4~20ma电流,输出变为2路同等大小的4~20ma电流,是可以的(用硬件可以设计这样的电路)。这样需买个信号分配器。而我提的方案是不需外加元件的。

网友L:
我觉得最好增加一个一入二出的安全栅,如ICC312,减少电源的危险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这样应用一旦使用同一个电源就是烧的噼里啪啦三菱等模块隔离的许可这样应用

伍工,你算是跟西门子干上了

楼主:
    回9楼:先说说图一串联电路,变送器用的是PLC的24V电压(24V正极接变送器的V+),它产生的4~20ma电流,由V-流入二次仪表的输入电阻(250欧)必然会在电阻上产生1~5V电压,作为二次仪表的输入信号,二次仪表由自身电源工作,只是其输入- 与PLC模块的A+/RA点相连接,故4~20ma电流会通过模块的250欧电阻(也产生1~5V电压),流回24V电源的负极构成一个回路,这二个电阻是串联的,流通同一个电流,产生数值相等的2个电压,各为自已仪表或模块提供输入信号。仪表电源与PLC电源,除这2个电阻相连接的这点形成等位点外,再无其它有不同电位的点相连,怎么会烧的噼里啪啦?

     图二并联电路仅是仪表电源的地与PLC24V电源的地共地,也是仅这一点同电位,也再无其它有不同电位的点相连,怎么会烧的噼里啪啦?

     这就好像2个电池各接个的负载,只不过用一根导线将第1个电池的负极与第2个电池的正极接在一起,这2个电源会因这根导线烧毁吗?

网友N:
1、而今好多二次仪表,电流取样电阻,都不用250Ω鸟,100Ω或50Ω或40Ω,大家都在用鸟

     嘿嘿

2、并联呀?。。。

     并联时,

     一是阻抗会降低一半,会造成表计的抗干扰能力,降一半鸟,

     二是并联时,万一两个东东,再发生鸟串扰?。。。嘿嘿。。。黑黑黒 。。。。。。

3、。。。。。。。。。。。。。。。

     嘻嘻嘻

楼主:
回19楼:1、二次仪表都不用250Ω鸟,100Ω或50Ω或40Ω,这对串联连接的方法无影响,4~20MA流过该电阻必然产生仪表需要的输入电压,而PLC模块的输入电阻=250欧,4~20MA流过250欧电阻必然产生模块需要的输入电压,有何问题?

    2、关于并联连接 一是阻抗会降低一半,请你仔细看看图二,是不是2个250欧电阻并联?远距离传送信号多采用电流不用电压,不是因电压传送有什么鸟串扰,难道用电流传送就不会鸟串扰,当4~20 ma流过仪表的250欧电阻,产生1~5V电压,它传送给模块,由于模块的输入端并未接250欧电阻,模块的AD转换器的输入阻抗是非常大的,故传送导线的电阻产生的压降是非常小,我前面已讲过二次仪表与PLC距离不宜过长,有什么不妥吗?

     讨论问题欢迎,这种阴阳怪气的表达。。。。请你考虑!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回19楼:。。。。。。请你仔细看看图二,是不是2个250欧电阻并联?。。。。。。

1、别纠缠阴阳怪气啥滴,,,俺针对问题本身,提醒后生思索一哈得当否,,,俺若气贯长虹啸叫,怕您老耳鼓.......

     嘻嘻

2、电压输入时,两个负载并联,输入阻抗减半,您老咋嘛连这,都要曲解成“2个250欧电阻并联鸟?

     哎呀呀

3、再舌鸟,

     负载并联时,您让EM235,去使唤二次表那250Ω的取压值

     请问您老,您搞事有木有点“精度”概念

     您老可想过,

             一是电流取样电阻的所谓250Ω,是木有厂商会配置它到250.0Ω的,实际值(250±5)Ω,都有可能鸟?!

             二是EM235也好,二次表也好,测器的标定校准,都是针对它自身配置的那个电流取样电阻的实际值进行的

4、4~20mA回路里

      串接N个负载,只要回路总电阻,小于变送器带载允许值,那就一点问题木有。。。

      楼主给那负载并联的招儿,既不安全,又木精度可言,俄看还是算球鸟

楼主:
21楼:你在19楼是这样说的:“  并联时, 一是阻抗会降低一半,会造成表计的抗干扰能力,降一半鸟,”,可能是我的曲解。但一般的AD转换电路,它的输入阻抗是MΩ级的。当4~20ma电流通过二次仪表的250Ω电阻时产生1~5V电压,这电压通过导线输入到EN235模块的AD模块的输入端,模块的输入电阻为几MΩ,形成分流在1μa以下,这对4~20ma电流的影响在千分之一以下,就是说由于分流影响EN235模块的输入电压的精度<0.001,怎么会造成表计的抗干扰能力,降一半鸟呢?。说道这里你的第二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网友N:
楼主好:

1、电压输入时,阻抗减半,大致相当于抗干扰能力减半,这个不需要咋解释吧?

     信号接收器的抗干扰性能,差不多可以用输入量恒定时,接收器N次采样,N次采样值一致性高低来衡量,

     您不妨把阻抗减半,测测采样值的波动度鸟

     这和分流不分流,和精度不精度,不是一码事儿呀

     呵呵

2、讲精度呢,让EM235,去和二次表共用它的取样电阻(250±X)Ω,举个不算太极端的例子,

           假设二次表配置的采样电阻实际阻值是248.0Ω,EM235配置的采样电阻实际阻值是252.0Ω,

                 那么EM235的电流采样误差,便有4Ω呀,便有4÷252≈1.6%鸟

                       如果采集模块再有温补之类的算法?,

                             那张冠李戴引入的采集误差,就更复杂鸟,可能就搞不清有好多鸟

3、俄是舌,并联采样不妥当,俄木有旁啥意思 。。。。。。。

楼主:
23楼:对你的这次回帖,我深表欢迎,讨论技术问题就要认认真真,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1、电压输入时,阻抗减半,大致相当于抗干扰能力减半,这一点还真需要你从电路原理上给于解释:输入阻抗跟抗干扰的关系。

  2、现在的PLC模块或二次仪表,其内部的取样电阻误差±5%,这可能吗?难道现在的模块生产,还像30~40年前那样:还需一台一台的手工标定吗?再说精密电阻也不是太贵,对于批量生产的厂家为了节省1元钱而用大量人员一台一台的标定,值吗?你的对电阻误差的分析是对的,但说仪表及模块用来将电流量转换为电压量采用的取样电阻是用±5%的普通电阻我认为是不可能个的。

网友N:
1、呵呵,俺再叨叨细节,造模块造二次表滴,该要骂俺鸟吧?,呵呵 。。。。。。。。。。。

2、您是行家,您细琢磨一哈吧

           当前采集模块和二次表,都是无电位器全数字化的,其标定过程

                 一是没必要去要求取样电阻有多高初始精度,

                 二是标定并不涉及复杂过程和大量人员

                 三是标定可以全自动实现

3、否则市售二次表,就不会那嘛便宜鸟~~··

4、估计再过不了几年,琢磨门道的人多鸟,智能变送器,一定也会比模拟变送器便宜的

      嘿嘿嘿

网友P:
精华帖,学习了

网友Q(2013-04-19):
并联用的是二次表的250欧姆的内阻来实现EM235接收的电压信号 如果二次表内阻不是准确的250欧那么电压信号就会不准 而且就算AD转换模块是兆欧级别的 计算出来对250欧也会有零点几欧的误差 所以这样不太好 选个带输出地二次表不好吗?

楼主:
29 楼:请见原文中的图二:热电偶输出的4~20ma电流是流入二次仪表内的250欧电阻产生的1~5V电压,这个电压由二次仪表显示,同时加在EM235的A+与A-之间(EM235的RA端空悬),即加在AD转换器输出的是外加电压信号,其电压精度≥ 二次仪表的显示精度,用它作EM235的电压输入可完全可以的,即EM235的转换精度应与二次仪表相似。

网友Q:
我有点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把二次表里的Ri当做EM235里的Ri使用 这样就相当于只接了EM235了 仪表和EM235使用同一内阻采集电压信号 这样的话二次表和模块采集的信号就一样了 但是这俩Ri一样吗?

楼主:
31楼:对用电流为输入信号的二次仪表或EM235,都需用250欧电阻将电流量转换为电压,通过AD转换变为数字量。即二次仪表内部有250欧采用电阻,EM235也有250欧采用电阻,如同一电流(4~20ma)流过二次仪表或EM235,在其各自电阻上都产生1~5V电压,如二者显示精度一样,其电阻值误差等级是一样的。

网友R(2013-05-27):
精华留记 学习了 感谢前辈

网友S: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是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提供商,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主要从事大、中、小型PLC,航天级、军工级PLC、楼宇控制DDC以及控制类周边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并为装备制造业和过程控制工业用户提供全面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核心团队从1997年开始专注于PLC和各类工业、军工控制器的研发和服务,拥有包括PLC核心芯片、编程软件在内的国际领先技术,公司拥有技术雄厚的控制系统研发中心,建立了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精益生产体系,包括研发、生产、测试、工程服务管理在内,并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产品符合IEC61131国际标准,符合CE认证。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

航天控制:

为中国航天研发的航天级中大型PLC是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指定核心控制系统;

军工装备:

U系列军用标准PLC在多种军工设备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地面机动、舰载、机载等;

机械装备:

矩形科技免费提供包括纺织、电子、空压机、自动焊锡机、包装、印刷、陶瓷、五金、医疗、线缆、塑胶等70多个行业的全套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楼宇控制:

提供全套楼宇控制解决方案,提供现场调试服务,支持远程异地调试,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和协议,并可与江森、霍尼韦尔、西门子等各大厂家控制系统无缝互通混合使用;

过程控制:

提供包括电力、冶金、造纸、水处理、化工、水泥等多个行业的全套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物联网项目:数字化城市、路灯节能、环保监控、能源管理等众多领域的基于多种通信网络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支持3G、GPRS-DTU、ADSL、Zigbee、工业以太网、Modbus-TCP、Modbus-RTU、CAN、FREE等在内的多种通信和集成方式,可构成最大百万点的跨省分布式监控系统,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远超同行;

本公司诚招各区域代理、合作商,有意向的朋友亦可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T(2016-07-19):
楼主,可以交个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