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系列MBDHT2510伺服驱动器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2-12-16):
       本人使用了一台松下A5系列400W的伺机服马达,伺服驱动器是 BDHT2510,使用约半年后, 驱动器出现帮障,首先报警代码是ERR141, 后来又出现了报警代码ERR130,

      更换马达和马达连接线,编码器线,控制线后,故障未能消除, 更换驱动器后OK。

      在驱动器的电源输入中使用了10A的滤波器; 断路器是和PLC,直流电源,还有一个2NM步进共用的一个;  不知驱动器是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损坏的,可能损坏的是哪个部分

网友A:
目前松下伺服的死穴就是上电前电机UVW动力线接地,此时输入电源如果没有与市电隔离,上电必挂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