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在电路中的保护方法

楼主(2012-12-16):
           为了防止伺机服驱动器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的保护措施有哪些?

比如:松下伺服驱动器BDHT2510,马达是400W。 除了使用10A的滤波器外输入电源部分有哪些保护措旋

1,可不可以使用保险丝,400W的马达要使用多少安的保险丝?电源是两相220V的

2。断路器可不可以和其它电器共用, 如果必须单独使用的话要使用多少安的断路器?电源是两相220V的

3。还有没有其实的保护方法?

                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选择合适的电源模块,电机模块,这些模块都具有相应的保护部位。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主要从设计上做好保护,想让伺服不损坏最关键的是不要接错线,外部的保护很难起到作用,甚至引起不必要的保护。外部加断路器的目的是增加一级电源开关,便于安装调试。

网友C:
不用特别的防护的。驱动内部一般都做的有防护的。不用过于担心了。

网友D:
你的保护是徒劳的,只做短路保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