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做螺母拧紧机可行吗

楼主(2012-12-16):
用台达伺服做螺母拧紧机,有难度吗,可以再触摸屏自由设定拧钜力大小嘛,这样是不是需要用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太浪费了,,有气动扳手嘛。。。。买一个装上很省事。。

网友B:
1、螺母拧紧机应该是机械软特性;

2、就是说能将螺母拧紧,但不能拧断;

3、螺母拧紧的标志是达到最大力矩,所以拧紧机的力矩控制是达到最大力矩时速度会很快降下来;

4、伺服是位置控制,他不是一个力矩控制的过程;

网友C:
太浪费了,,有气动扳手嘛, 螺母拧紧不易拧断; 。。。。买一个装上很省事。。

网友D:
气动扳手,不要用伺服,除非你要求的精度特高。

网友E:
有点儿大材小用了。

网友F:
什么叫大材小用,肯定是有需要

来张图看看,用视觉来自动锁螺丝的视觉自动锁螺丝

网友G:
恩,转矩控制的话肯定需要模拟量指令输入。

网友H:
产品配置:步科伺服+步科HMI 232通讯线一根 200w电机+7寸HMI成本在2500内。

设置:伺服走速度模式,HMI通讯设置伺服最大电流即可达到力矩模式效果,最大速度也可以在HMI上设置,输出设置一个零速时输出(也可在HMI上显示)

 特点:不需要接模拟量,速度可设,扭矩(电流)可设,且均直接HMI设置。做成多组配方后适用更多不同的产品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什么叫大材小用,肯定是有需要来张图看看,用视觉来自动锁螺丝的

这玩意明明是用来点胶的,哪里是锁螺丝?

网友K:
之前看过一个机器也是自动锁螺丝。一共11颗伺服。两个头。自动取螺丝。视觉对位后两个头同步锁螺丝。据说这样最终的产品表面是平的。如果一个头一路锁过来,表面不平。而且最终各螺丝受力不均!

网友L:
太浪费了,,有气动扳手嘛。。。。买一个装上很省事。。

--------------------------------

你做的東西 大概都不講究

我的朋友(大師級 10代的LCD檢驗機台 行程3m多 定位精度1um) 你問他做什麼 會告訴你 "鎖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