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atos E-ME-T-01H说明书

楼主(2012-12-16):
求伺服放大器atos E-ME-T-01H说明书,我这有铁护角生产线 冲孔不均匀(有的能冲上 有的冲不上)冲孔油缸行程不够 油缸、柱塞泵、阿托斯电磁阀都换了 就剩PLC、模拟量、和阿托斯伺服放大器了 (考虑软件坏的可能性很小、定时器时间调整也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怀疑是伺服问题,但对它不了解,所以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1.ATOS通用型集成运算放大器
通用型集成运算放大器是指它的技术参数比较适中,可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的使用要求。通用型集成运算放大器又分为Ⅰ型、Ⅱ型和Ⅲ型,其中Ⅰ型属低增益运算放大器,Ⅱ型属中增益运算放大器,Ⅲ型为高增益运算放大器。Ⅰ型和Ⅱ型基本上是早期的产品,其输入失调电压在2mV左右,开环增益一般大于80dB。
2高精度集成运算.ATOS放大器
高精度集成运算放大器是指那些失调电压小,温度漂移非常小,以及增益、共模抑制比非常高的运算放大器。这类运算放大器的噪声也比较小。其中单片高精度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可小到几微伏,温度漂移小到几十微伏每摄氏度。
3.高速型集成运算放大器
高速型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转换速率很大,有的可达2~3kV/μS。
4.高输入阻抗集成运算放大器
高输入阻抗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十分大,输入电流非常小。这类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往往采用MOS管。
5.低功耗集成运算ATOS放大器
低功耗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时的电流非常小,电源电压也很低,整个运算放大器的功耗仅为几十微瓦。这类集成运算放大器多用于便携式电子产品中。
6.宽频带集成运算放大器
宽频带集成运算放大器的频带很宽,其单位增益带宽可达千兆赫以上,往往用于宽频带放大电路中。
7.高压型集成运算放大器
一般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供电电压在15V以下,而高压型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供电电压可达数十伏。
8.功率型集成运算放大器
功率型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级,可向负载提供比较大的功率输出。
9.光纤放大器
光纤放大器不但可对光信号进行直接放大,同时还具有实时、高增益、宽带、在线、低噪声、低损耗的全光放大功能,是新一代光纤通信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器件

楼主:
已经修好 通过调整plc程序修复